语音存储系统,做系统电源求解

楼主(2011-09-24):
最近准备语音存储系统,要先做个系统电源,外界电源+24v,其中放大电路需要+12v和-12v,单片机需+5v。所用器件初定为:
   (1) +24v 电源
   (2)DC/DC(+24降为-12);
   (3)线性稳压器7812(+24降为+12);
   (4)开关稳压器LM2576-5(+24降为+5);
     这样选择没问题吧?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例如散热之类的。。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无工作电流和纹波要求,无建议。

网友B:
如果+12V的电流较大,最好还是采用开关电源的效率较高。

网友C:
LDO效率有点低,如果电流要求大还是采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