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 。

楼主(2011-09-24):
while(1)
{
  P2_0=0;
  P2_2=0;
  delay(1000);
  P2_0=1;
  P2_2=1;
}
这样写的话,P2的0口和2口只会保持低电平而不会变成高电平,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而这样写却OK
while(1)
{
  P2_0=~P2_0;
  P2_2=~P2_2;
  delay(1000);

}

楼主:
郁闷啊,求求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楼主是典型的顾头不顾尾型,拉高以后没有延时,又转回去执行了,这么短的高电平你看得见么?记住是个圈!!

楼主:
多谢NE5532兄提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低电平到高电平的变化需要多长的时间

网友A:
根据单片机不同而不同。问下你用的什么工具侧高低电平呢?想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51单片机的

网友A:
3年没用,不记得了,看下数据手册IO部分,我猜你用的万用表看电平

网友B:
像你第一种方法,如果是12M晶振,P2的0口能维持1US,2口也是1US,低端的示波器都看不到!

网友C:
while(1)
{
  P2_0=0;
  P2_2=0;
  delay(1000);
  P2_0=1;
  P2_2=1;
  delay(1000);
}

网友D:
P2的0口和2口只会保持低电平而不会变成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