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模块函数的封装性

楼主(2011-09-24):
一般驱动程序一个点c,一个点h
代表一个驱动模块
此模块最好封装成一个黑匣子
供其他文件的其他函数调用
但是这个封装性如何体现,或者是如何封装更好!?
或者将形参改为引用调用或者指针调用更合适

楼主:
对了,模块的意思是只能引用,不要修改

所有调用这个函数的函数不要在模块内部加别的东西

网友A:
不引用变量,只能将返回值变为结构体,或者是结构体指针

没有这个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