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V通过两个三极管控制12V输出,但电路输出不对,求解

楼主(2011-09-2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说输出电平是不定的。此时类似于一个二极管,负极电压为12V,正极电压悬空,正极电压不定

网友B:
8550集电极对地接好负载再仿真。

楼主:
应该说输出电平是不定的。此时类似于一个二极管,负极电压为12V,正极电压悬空,正极电压不定
引用 网友A:

本想Q16通时能把Q17基极拉低,但现在是拉不低,感觉两种情况Q17都没有通

楼主:
8550集电极对地接好负载再仿真。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原因应该是如2楼说的那样,输入0时Q17截止了,但集电极极悬空了,输出不确定.不知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B:
集电极没有负载时,因漏电流使集电极电平不确定。

网友A:
集电极接好负载,应该是低电平,5楼得理解正确

楼主:
集电极没有负载时,因漏电流使集电极电平不确定。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的指导,也应该可以理解成要接一个下拉电阻吧

楼主:
集电极接好负载,应该是低电平,5楼得理解正确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因电路中的Vout是用来接H桥两控制端,如果以H桥为负载接入集电极是不能拉低.
现想改成接下拉电阻,但也不能完全拉低,且Vin为5V时,下拉电阻也消耗一定的电能

网友C:
下拉电阻不必,负载则必须有。

楼主:
下拉电阻不必,负载则必须有。
引用 网友C:

完整电路是这样的

Q8集电极被拉高到6V了.实际此点需要0.
因0和12V也是用来控制后面三极管的,实际是没有通过负载再接地.现在觉得此设计应该没法实现了

网友C: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实在画蛇添足,而且根本就是错的,H桥上臂管子要导通,根本就没有基极电流回路。

网友C:
用一只NPN管驱动就可以了,H桥管子上加偏置即可。

楼主: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实在画蛇添足,而且根本就是错的,H桥上臂管子要导通,根本就没有基极电流回路。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正,你指的是上臂基极通过电阻接到12V对吧,但现按此H桥电路做出板子了(5V控制12V部分没做),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B:
如果楼主是想用Vin电平控制电动机旋转方向,那么这样的控制方式不但无效,而且很危险。

楼主:
小弟经验不足,先感谢各位指正了

楼主:
如果楼主是想用Vin电平控制电动机旋转方向,那么这样的控制方式不但无效,而且很危险。
引用 网友B:
:( 果然问题还不少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做板子?没有把握的电路,没有先搭起来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做板子?没有把握的电路,没有先搭起来试试?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就是用万用板做而已:)

网友B:
11楼的图,即使Q8完全关断,Q1和上面那支PNP管(无标号)也有偏置电流,而且不算小。基极电流达5mA上下,集电极电流可以超过200mA,甚至更多。两支管子估计很烫,时间稍长就要冒烟了。

楼主:
11楼的图,即使Q8完全关断,Q1和上面那支PNP管(无标号)也有偏置电流,而且不算小。基极电流达5mA上下,集电极电流可以超过200mA,甚至更多。两支管子估计很烫,时间稍长就要冒烟了。 ...
引用 网友B:

根据几位前辈提出的意见,现在电路改好了,原本控制端悬空是会发热的,现在不会了.也不用5V来控制12V驱动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正了,问题得到解决了,控制端加了8050直接用5V控制,上臂BE间也加了电阻,上下臂相连处也作了对调.在此多谢楼上各位前辈了

网友D:
好贴啊,通过看帖也学到了知识

网友E:
请问MTYchang,集电极没有负载时,因漏电流使集电极电平不确定?您说的是哪里的漏电流才导致集电极电平不确定?

网友E:
还有您在20楼说的基极电流达5mA上下,集电极电流可以超过200mA,这其中的200MA电流是怎么算的,基极电流达5mA,三极管应该是完全导通了吧?

网友B:
我指的就是用万用板做而已:)
引用 楼主:

x仿真有问题 ,小电路可以搭来试试。好主意

网友B:
24和25楼 hjs1618:
只要看这部分就够了。

12V电源作用于8550和8050发射结,两管基极之间串联了两支1k电阻,那么两管基极电流为(12V-2*0.7V)/2k=5mA强。假定管子电流放大倍数40,那么两管集电极电流200mA。这是最低的估计值。每支管子功耗6V*0.2A=1.2W。不热才怪。
如果看不清楚基极电流回路,见下图。

网友F:
21好心人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