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256DA210编程__eds__和__pmp__

楼主(2011-09-24):
我用的是PIC24FJ256DA210型号单片机, 现有个例程,一编择就提示如下错误:
EDSExample.c:81: warning: 'eds' attribute directive ignored

找个找,好像是__eds__没有定义, 但是不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代码里有文字说明:
/*
    Notes:
    2. Devices with EPMP do not support __pmp__ type qualifiers. When
       reading or writing to data spaces mapped to EPMP, use the __eds__
       type qualifiers instead.
*/

还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A:
C30什么版本?
我用V3.30b编译通过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IC24F_EDS_C_Code_Example_V1\PIC24F EDS C Code Example V1.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pic30-as.exe v3.30, pic30-gcc.exe v3.30, pic30-ld.exe v3.30, pic30-ar.exe v3.30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Mon Sep 26 14:58:33 2011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30\v3.30b\bin\pic30-gcc.exe" -mcpu=24FJ256DA210 -x c -c   "EDSExample.c" -o"EDSExample.o" -D__DEBUG -g -Wall -mlarge-code -mlarge-data -mlarge-scalar -mlarge-arrays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30\v3.30b\bin\pic30-gcc.exe" -mcpu=24FJ256DA210 -x c -c   "MainEDSExample.c" -o"MainEDSExample.o" -D__DEBUG -g -Wall -mlarge-code -mlarge-data -mlarge-scalar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30\v3.30b\bin\pic30-gcc.exe" -mcpu=24FJ256DA210 "EDSExample.o" "MainEDSExample.o" -o"PIC24F EDS C Code Example V1.cof" -Wl,-Tp24FJ256DA210.gld,--defsym=__MPLAB_BUILD=1,--defsym=__MPLAB_DEBUG=1,--heap=1024,-Map="PIC24F EDS C Code Example V1.map",--report-mem

Program Memory  [Origin = 0x200, Length = 0x2a9f6]

section                    address   length (PC units)   length (bytes) (dec)
-------                    -------   -----------------   --------------------
.text                        0x200               0x118           0x1a4  (420)
.text                        0x318               0x954           0xdfe  (3582)
.dinit                       0xc6c                0x1a            0x27  (39)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fc9  (4041) 1%

Data Memory  [Origin = 0x800, Length = 0x18000]

section                    address      alignment gaps    total length  (dec)
-------                    -------      --------------    -------------------
.bss                         0x800                   0            0x12  (18)
.heap                        0x812                   0           0x400  (1024)
internal_array              0x27e0                   0         0x124f8  (75000)
_01a081c04e802299          0x18780                   0            0x64  (100)

                        Total data memory used (bytes):        0x1296e  (76142) 77%

Dynamic Memory Usage

region                     address                      maximum length  (dec)
------                     -------                      ---------------------
heap                         0x812                               0x400  (1024)
stack                        0xc12                              0x1bce  (7118)

                        Maximum dynamic memory (bytes):         0x1fce  (8142)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30\v3.30b\bin\pic30-bin2hex.exe" "E:\PIC24F_EDS_C_Code_Example_V1\PIC24F EDS C Code Example V1.cof"
Loaded E:\PIC24F_EDS_C_Code_Example_V1\PIC24F EDS C Code Example V1.cof.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IC24F_EDS_C_Code_Example_V1\PIC24F EDS C Code Example V1.mcp' succeed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pic30-as.exe v3.30, pic30-gcc.exe v3.30, pic30-ld.exe v3.30, pic30-ar.exe v3.30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Mon Sep 26 14:58:37 2011
----------------------------------------------------------------------
BUILD SUCCEE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