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如何转换成一位脉冲信号

楼主(2011-09-24):
请牛人帮忙,我遇到的问题是:输入信号是电平的(有信号时是5v,没信号时是0v),要求输出是一位的正脉冲,即输入信号有变化,就输出一个正脉冲,之后将输出拉低,各位帮忙看看这样的电路要是用模拟器件如何设计。穷孩子,没什么分,谢谢了

网友A:
“要求输出是一位的正脉冲,即输入信号有变化,就输出一个正脉冲,之后将输出拉低”
单稳态触发器。其输入必须正跳变和负跳变都可以触发,这可以用一个反相器和微分电路加两支二极管实现。

楼主:
恩,有道理,555好像就可以实现输入部分的功能,可输出呢

楼主:
单稳态触发器的输出是一串脉冲吧

网友A:
4楼:
单稳态触发器输出是单个脉冲。

楼主:
能实现输出一个高电平之后就一直拉低,等待输入信号变化吗

网友B:
呵呵.穷孩子....

这叫微分电路+绝对值.
微分电路好做,先接电容,电阻拉到地.这就是微分.
然后用整流桥进行交流转直流.就是正脉冲.
如果觉得脉冲不好就来个放大器整一下波形

网友C:
电阻与电容串联,从电阻上取信号试试

网友D:
拿个8脚的单片机试试

网友E:
8脚的单片机输入电路就可以。

网友E: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想的吗?用继电器,转换时触点上下都不接就可以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E(2011-11-02):
又想到一个电路,用门电路,图没画。

网友F(2021-04-27):
555单稳态触发器输出是正负电平转换,如何单正脉冲呢?高手赐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55单稳态触发器输出是正负电平转换,如何单正脉冲呢?高手赐教

74系列里有专门的单稳态电路:121,122,123和221

网友H:
后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