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怎么保护局部变量的数组?

楼主(2011-09-24):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保护是编译器的事情. 它自动会生成保护的代码.
通常局部变量包括数组都放在寄存器或堆栈里, 所以中断是不影响局部变量的
即使 C51, 也会做覆盖分析. 不会导致局部变量受中断影响
你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除非你在设计编译器).

楼主:
哦 ,原来这样.谢谢air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