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IO口之前一定要拉高IO口吗?

楼主(2011-09-24):
看了理论知识,感觉很有道理。
但是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P0=0;
    while(1)
    P2=P0;
}

程序启动之后我将P0^7接了高,测P2^7,也是高,而其他引脚都是低……
为什么我没写1也能读出来呢??

网友A:
书读少了,没理解透

网友B:
楼主不要再看书了,越看越糊涂,动手做吧。

网友C:
一般是的

网友D:
FET截止后才能正确读入高电平

网友E:
说得很有道理,LZ多看书吧,多动手

网友F:
51的IO口结构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我的程序是给P0口写0了,再读P0口的话应该无效猜对,为什么还是能读出来呢?
我有点愚钝,请大侠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动手做的结果,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可能是哪个地方没弄透,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感觉我能理解您说的。但是我不理解我的程序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效果。也许还是哪个地方没弄透吧,请指点~

网友G:
5L的解释很透彻!这是所谓的“准双向”口的弊病,在51之外,基本上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希望您能帮我解释下我的程序所产生的现象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就是动手做的结果,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可能是哪个地方没弄透,请指教!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都说了读之前要拉高,P0为啥要写0?

网友I:
我在QQ群中见到一个在工地看守钢筋的人也已经在搞嵌入式开发了,做这行门槛很低,速来。

网友B:
我在QQ群中见到一个在工地看守钢筋的人也已经在搞嵌入式开发了,做这行门槛很低,速来。
引用 网友I:

这个倒不见得,不要忘了爱迪生是干啥出身的。现在一些叫兽搞出来的所谓学术成果才让人看了想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才知道这一点的,就想验证一下。先仿真了,不是想象的结果;然后就用开发板试了,还不是想要的结果,就来向大家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