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有什么方案可以实时把飞机的位置信息传回地面

楼主(2011-09-24):
飞机是航空物探飞行,一般飞行高度沿地势起伏,100-500米。
目前安装的GPS只能接收位置信息,想把飞机的坐标传给地面控制台,
让地面时刻接收飞机的位置
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

网友A:
无线数传电台,机载的有专门的波段。

网友B:
楼主是说航模还是真飞机啊?

网友C:
应该是航模!

网友D:
应该是行摸 我以前做过 很好玩的

网友E:
一看这高度,就是航模。

网友F:
楼主说的是航模吗,你是要做航拍吗?还是回传一些飞机实时状态信息呢?
如是是回传一些飞机实时状态信息的话,你用2.4G的CC2500做一个对向传输的遥控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航模 是运-12飞机,主要航测区域像沙漠,高原,无线电叫不到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想了解飞机的实时位置信息

网友G:
饿,楼上的哥不怕泄密~~

网友A:
如果真正的飞机,那么按适航要求是不能随便加装无线设备的,机载电台有专门的通过验证的产品,必须使用专用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