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s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1-09-24):
我参加的是机器人板块平衡车diy活动,前几天用s-lab成功下载了几次程序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无法下载了,用小s的5v供电  设置好软件选项 在keil中 点下载  小车指示灯 闪亮一下就灭了  然后弹出提示框 通讯错误
改成 外部供电时候,拨动了 小s供电选择开关    修改keil里的设置   重新插拔小s  然后供电 点下载  提示检测不到外部供电     用isp51软件可以 更新小s的固件  哪里出问题了?? 连接线??还是小车端??

网友A:
小s仿真要插在JTAG插口中。

小s用isp51软件下载,  要插在串口中。

LZ是否插错?

网友B:
ls说的正确。

楼主:
小s仿真要插在JTAG插口中。

小s用isp51软件下载,  要插在串口中。

LZ是否插错?
引用 网友A:

麻烦 能说的稍微明白点吗  偶系菜鸟  听不太明白:Q
我以前就是按照那个 帖子 下载线 改的 小s到 单片机的连接线接口   成功下载过两三次   最近一直不成功郁闷

网友B:
以前成功过,现在不行了?将88F4051的P3.4,P3.5接地试试?

楼主:
以前成功过,现在不行了?将88F4051的P3.4,P3.5接地试试?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   所有都重装后好了  一下载就成功   ╮(╯▽╰)╭

网友C:
重装系统真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