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带后缀A的与之前的芯片并不完全兼容的。例如Mega16和mega16A

楼主(2011-09-24):
08年做的一个产品,用的是mega16的芯片,量非常少的,但一直都有在做,到10年底忽然一批板子有问题,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怀疑是PCB的问题,就暂时放下了,再重新做板,还是有问题,无意中拿到一个以前留下的IC,更换以后发现问题解决,仔细对比只有后缀A的区别,怀疑是供应商买到假货,专门从双龙和***各买了10片,都是带A后缀的,装上问题依旧。看来只能改程序了,该程序自08年初后就没改变过。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  只是发现加P的和不加P的用的下载方法不同  膜拜一下大虾

网友B:
应该不用改程序,查查熔丝位,晶振

网友C:
AVR为什么改版啊?真是蛋疼!

网友D:
芯片制造工艺改变引起的细节上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楼主:
为了叙述方便,叫旧版的为M16,新版带A后缀的为M16A。
在去年底其实就发现问题了,但当时确实不想改程序,因太忙,发现M16可以正常工作后,就要求做板的工厂去找M16,一直拖到现在,发现M16也会出其他问题后,怀疑买到假货。
前段买到过2片能正常工作的M16,但后来买的都不能正常工作,有部分功能不正常。所以专门从双龙和xxx处各买了10片,当然是M16A了,装上后直接就不工作,是完全不工作。到这,可以肯定IC不会是假货了,程序也没有更改过,那就是不兼容了。
今天花了一个上午,就是查找问题所在,发现程序使用内部的2.56V作为ADC的基准电压,那么ADC的采样值就不确定,就算将输入端接地也一样。后来改为使用Vcc做基准电压,问题解决。
猜想:
1. 电路板上没有为Ref端接滤波电容,难道这导致M16A工作异常?
2. 是否M16A省略了内部2.56V的基准电压?
3. 或者如3楼说的,2.56V基准还要修改熔丝位才能开通。
我烧写程序都是使用双龙的编程器写的,熔丝位等设置都是用文件导入的,08年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

网友E(2012-03-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M16显示我ADC转换都很正常。第二批采购是M16A的芯片查看数据手册是和M16兼容装到板子上显示正常,郁闷的是ADC部份工作不正常。。我以为是程序有问题,把程序下载到不带A的芯片上没有发现异常。一真没有找到原因所在。:dizzy:

网友F(2012-04-30):
M16A的文档:• Selectable 2.56V ADC Reference Voltage

网友G: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我以前用的是mega16L做了一批产品没有问题。但是最近mega16L停产了。在我做新产品的时候买了mega16a。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编程的时候只能编一次。第二次就显示请检查电源,电缆,晶振fuse设置。我现在用的是双龙电子isp编程器。跟以前完全一样。编程电缆也是一样。板子上的编程口。也是一样。fuse跟以前也是一样。但是只能编一次。下次就不行了。现在很郁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H: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只知道M16A多了一个测内部温度的AD。

网友I:
官方应用笔记:AVR522: Migrating from ATmega16 to ATmega16A【从ATmega16迁移到ATmega16A】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8163.pdf :)

网友J(2015-06-02):
ATMEL 爱特梅尔真是缺德、我也是碰到这们的问题,由ATMEAG16L 改到16A后,ISP不能用、搞得我重新买ISP下载线、同时熔丝的问题搞了我多少上晚上,才做成样机的状态。

网友J:
希望各位同仁能够贴上各自的解决方法,便于后人少走弯路,这也是很环保的一件事情。

网友K:
一般带有A的是新工艺的,一般都是换了厂,带P的事低功耗,带PA的事低功耗和新工艺的。如需要ATMEL的产品可以联系我Q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