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系列稳压芯片

楼主(2011-09-24):
大家 谁用过输出值在+8V 和-8V的LDO类型的稳压芯片
是不是这种系列的电压文博较小 用这种方式的芯片给AD供电会更好一点

网友A:
-ADJ类型的LDO
正的很多,如1117-adj、1086-adj、lm2941-adj等
负的有lm2990-adj

网友B:
非标电压可用可调的型号实现,除了楼上所及之外,如果压差满足2.5V或以上,还可以用LM337和317,更大的压差或输出电流要求较大可使用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C:
标准固定电压输出的LDO没有8V输出这个规格,你只能用可调的LDO或者类似LM317这样的调出来。

不过建议不是特别需要的话,请改成标准固定参考电压,这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