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怎样在现有工程中添加一个新的任务?

楼主(2011-09-24):
LED, gp, GPIO, IO, pi
以菜农大叔的《LOOK_LED》例程 为例,我想添加一个新的任务,直接复制了任务2,该改为任务3,不行。请问大家,怎样添加一个新的任务。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例程
void task_led3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uint32_t data = 0b100;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if LOOK_H == 0
                GPIOAs.DMASK.Regs = ~0b100;
                GPIOAs.DOUT.Regs = data;
#else
                GPIOA.DMASK(-1)
                         .DMASK2(0);
            GPIOA.DOUT = data;
#endif
                data ^= 0b100;
                delay(LOOK_TICKS_PER_SEC / 20);
        }
}

网友A:
要在H和CPP里添加的

网友B:
由uVision向导生成的LOOK任务,任务类(task class)定义在头文件(.h)中,任务类的例程函数(routine)和任务类的实例(instance)在CPP文件中实现。uVision向导只能生成一个任务(.h和.cpp),增加其它任务的方法是,新建.h文件和.cpp文件,其内容可以复制已生成的任务的.h和.cpp内容来修改而成。

只要熟悉了LOOK任务的框架:
1、任务类定义
2、任务例程函数
3、任务类实例
写在哪里都随便。

楼主:
今天看了C++入门经典中类的定义、构造函数内容,再打开led.h,原来是这样,;P

成功添加新任务。

谢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