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20W上面有两个EFD15变压器?串联?并联?

楼主(2011-09-25):
LED驱动20W上面有两个EFD15变压器?串联?并联?
第一次看到LED电源上面有两个变压器
可能变压器功率不够
所以用两个变压器来代替一个使用
但是我看不出是并联还是串联
还是其他的连接方式呢?
有见过的能给我画个草图说明一下吗?
谢谢啊

网友A:
“但是我看不出是并联还是串联”
拿块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B:
多半是APFC一个,DC-DC隔离变换一个。不是串也不是并,不同的stage。

网友C:
3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D:
如果是增加功率上限,得原边串次边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