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DSP

楼主(2011-09-25):
DSP (数字信号处理) 技术: sysDSP     DSP应用方式持续扩展随着视频和静态图像使用的增长以及软件无线电(SDR)等可重复配置系统的需求增长,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应用持续扩展。许多应用将重要的DSP处理与成本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对高性能、低成本DSP解决方案的需求。
      FPGA及通用DSP解决方案传统上,设计者采用通用DSP处理器来实现DSP功能。通用DSP芯片将这些功能的高效实现与一个通用微处理器结合在一起。典型的时钟频率从数十兆赫兹到1GHz。其性能,以每秒百万次乘法累加来衡量,典型的范围是10至4000。需要更高性能的功能不得不被分成多个DSP引擎。这些芯片的价格范围从低端性能的几美元到高端的数百美元。
面向DSP的FPGA提供了在一个芯片中并行实现众多功能的能力。通用的布线、逻辑和存储器资源被用来连结功能、实现额外的功能和序列,并可按需存储数据。一些基本的器件只提供乘法器,要求用户使用逻辑来构造所有其它功能。

器件时钟频率乘法器数MMAC/s每1000的成本每1000MMAC/s的成本TI DSP1GHz44000$256$0.064TI DSP300MHz41200$40$0.033ECP-DSP20250MHz287000$59$0.008更高级的器件提供加法、减法和累加器功能作为它们DSP模块套件的一部分。FPGA通常具有数十个乘法器单元并能在数百兆的时钟频率下工作。例如,LatticeECP-DSP 20 FPGA拥有28 18x18个乘法器,能够以250MHz的频率工作,性能高达7,000 MMAC/秒。上面的表格将FPGA和通用方法作了对比。
       LatticeECP-DSP FPGA解决方案 LatticeECP-DSP FPGA器件由低成本的FPGA结构外加四至十个sysDSP块组成。LatticeECP-DSP FPGA系列中的sysDSP块支持四种功能单元,并有三种数据宽度:9,18和36。每个sysDSP块中的资源可以被配置成下列四种单元:
  • MULT
  • MAC
  • MULTADD
  • MULTADDSUM
每个块中可用的单元数目取决于所选的三种宽度:x9, x18及x36。 许多这样的单元经互连以实现高性能的并行DSP。

网友A:
楼主:
器件时钟频率乘法器数MMAC/s每1000的成本每1000MMAC/s的成本TI DSP1GHz44000$256$0.064TI DSP300MHz41200$40$0.033ECP-DSP20250MHz287000$59$0.008更高级的器件提供加法、减法和累加器功能作为它们DSP模块套件的一部分。

您的数据来源是什么,您的计算公司又是什么?

网友A:
另外数据的公平比较应该是相同处理能力的去比较。这样不同能力的东西比较显然不合适。
比如Intel的I7贵过了I5一倍还多,性能提升的是多少,大家都清楚。那为什么还是要买I7而不买I5呢?

做什么事用什么东西。 而不应该根据东西确定做事吧?

我说这些,与我当这个版主无关,客观分析而已!
如果说同层次同服务水平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会考虑使用对应的产品的。

对公司而言,生意就是生意,但选型的根本是,相关的选择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是具有最高性价比的(价手要包括向新平台的迁移成本)。这样才有助于公司实现最大化的利益。而不是绝对的性价比,10块给你一个P4,现在不会有人要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B:
斑竹正解!:lol

网友A:
18x18位的乘法器,怎么替代TI的32x32,乃至64x64呢?

我相信未来,FPGA肯定会在计算领域与DSP展开越来越充分的竞争,但现在只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刚迈出了一步而已,根据应用的需要吧。肯定有用得上的地方。

网友B:
楼主的方案未必没有参考性的,大家互相商量,才能讨论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和选择方案!:handshake

楼主:
这个是算法 斑竹看看嘿嘿 多多批评

网友C:
FPGA与DSP以后肯定会展开竞争,希望有FPGA+DSP的片子,呵呵

网友A:
79182这个是算法 斑竹看看嘿嘿 多多批评
引用 楼主:

TMS320C6678 - Multicore Fixed and Floating-Point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ACTIVE        TMS320C66x DSP        8 C66x        PA                320000        1000        512 KB
(32 KB Data, 32 KB Program per core)        8192 KB (4096 KB Shared)                1 64-bit DDR3 EMIF        DDR3 1600 SDRAM        64-Ch EDMA                1 (four lanes)        10/100/1000                1        Yes        16 64-Bit        0.9 V to 1.1 V SmartReflex        1.0 V
1.5 V
1.8 V        841FCBGA

160usd    不知道您这个256usd的TI DSP是哪颗器件

网友A:
C6678用你的算法  160usd  320000MMAC/s  每1000MMAC/s则合0.0005usd  哪个更划算,且不去说有些领域一定要用32x32的运算。

http://www.ti.com/product/tms320c6678

网友D:
希望有FPGA+DSP的片子
期待中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

网友E(2011-10-31):
很喜欢图例 理解的会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