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模电的人伤不起。。帮我看看这个小题。。。

楼主(2011-09-25):
额,刚学模电,老师讲的菜,教材编的更菜。。。
作业题想了好长时间,还是不会做。。。求助各位

放大电路中,测得几个三极管三个电极电位分别为下列数据值,判断它们是PNP型还是NPN型?是硅管还是锗管?并确定ebc三个电极
(1)V1=3.3V,V2=2.6V,V3=15V;
(2)V1=3.2V,V2=3V,V3=15V;
(3)V1=6.5V,V2=14.3V,V3=15V;
(4)V1=8V,V2=14.8V,V3=15V。

话说PNP和NPN怎么判断啊???我只知道硅管锗管怎么判断……

网友A:
“刚学模电,老师讲的菜,教材编的更菜。。。”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解答下吗拜托~~

网友B:
根据Ib+Ic=Ie,两种管子的电流流向(NPN是BC流向E,PNP是E流向BC,即各极的电势,电流永远由高电势流向低电势),自然就能判断。
如(1),V1-V2=0.7,硅管,一个B一个E,假设是NPN,则V1是B,V2是E,而V3是E,而V3得电位恰恰符合NPN管,所以是NPN管。如果怕判断错误,那就再假设是PNP管,则V1是E,V2是B,由于V3电位高于V1,根据管子电流流向判断,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所以是NPN,其他的依样判断。
我讲的肯定比教材通俗,但是教材终究是教材。它给你留了思考的空间,这也是大多数编者的初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V1V2就一定是一个E一个B?

网友C:
(1)V1=3.3V,V2=2.6V,V3=15V;  V1-V2=0.7V,则硅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1、V2是B、E级,V3=15V,为C级---->NPN
(2)V1=3.2V,V2=3V,V3=15V; V1-V2=0.2,则锗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1、V2是B、E级,V3=15V,为C级---->NPN
(3)V1=6.5V,V2=14.3V,V3=15V; V3-V2=0.7,则硅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3、V2是E、B级,V3=6.5V,为C级---->PNP
(4)V1=8V,V2=14.8V,V3=15V;V3-V2=0.2,则锗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2、V3是B、E级,V1=8V,为C级---->PNP
---------------
哪个级的判断主要依据是放大状态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问。。。(1)中为什么V1V2一定是一个E一个B?(2)(3)(4)同问

网友B:
回复 楼主:
.........
对管子来说,0.7和0.3是很敏感的两个数字,PN结!我建议你认认真真的看看模电,虽然你是刚学,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看书解决的,对你学习模电的兴趣会有很大的帮助。模电教材的高明之处在于,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可能藏着很多东西,看一次你都会有收获一次。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既然是放大电路,三极管要导通  BE之间的电压必须是  0.7(硅管)或者0.2.
模电书上三极管最基本的。

你好好看下书。多看看课本内容。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书。。。不过老师确实没说啊,我只知道二极管0.2和0.7,三极管原来也有哇。。

网友C:
哪个级的判断主要依据是放大状态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这俩个结就是二极管

网友E:
回复 楼主:
.........
对管子来说,0.7和0.3是很敏感的两个数字,PN结!我建议你认认真真的看看模电,虽然你是刚学,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看书解决的,对你学习模电的兴趣会有很大的帮助。模电 ...
引用 网友B:

中国的教材就是这样,故意搞深奥。。。其实好好的白话不行么

网友F:
这个都不会  还敢说老师菜和教材编的菜

网友G:
这个都不会,只能说明基础不行

和我当初一样,和书、老师毛的关系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们国家的教材都是这个抄那个,天朝特色,没办法,你改变不了,就得接受。宁愿阿Q点,往好里想,不然哪还用学习的动力。

网友:
认真看教材

网友H:
认真看看模电课本,打好基础,模电很有用,加油!

网友I:
受教。。加油,一起努力

网友J:
能上这里来提问本来就是一大进步。

网友K:
如果你觉的教材菜,那么说明你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了,呵呵,都能看出它的菜了

网友L:
真是复杂

网友M:
哎,现在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呀!

网友N:
学生时就懂得来21IC也算是人才,我上学时只上游戏论坛。

网友O:
毕业两年了,都忘了,像是学的太极拳一样

网友P:
司各特( ⊙o⊙ )哇一45一套4

网友Q:
ebc 中,b最低,eb间距0.7 bc较大

网友R:
(1)V1=3.3V,V2=2.6V,V3=15V;  V1-V2=0.7V,则硅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1、V2是B、E级,V3=15V,为C级---->NPN
(2)V1=3.2V,V2=3V,V3=15V; V1-V2=0.2,则锗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1、V2是B、E级,V3=15V,为C级---->NPN
(3)V1=6.5V,V2=14.3V,V3=15V; V3-V2=0.7,则硅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3、V2是E、B级,V3=6.5V,为C级---->PNP
(4)V1=8V,V2=14.8V,V3=15V;V3-V2=0.2,则锗管,由于是放大电路V2、V3是B、E级,V1=8V,为C级---->PNP

网友S:
感慨,想到自己的菜鸟经历

网友T:
答案和四楼一样!
只有一点区别:(3)的V1应该是C极!
那兄弟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T:
应该是六楼的

网友U:
6L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V:
呵呵 模电  很重要啊

网友W:
静下心来画几个典型电路,分析下各点电压,多揣摩揣摩就明白了!

网友X:
三极管要正常放大,有两个脚电压是拉不开的,它们是b和e。压差0.3左右的是锗管0.6左右是硅管。

网友Y:
(1)是硅管 NPN型 v1b极 v2e极 v3c极
(2)是锗管  NPN型 v1b极 v2e极 v3c极
(3)是硅管  PNP型  v1c极 v2b极 v3e极
(4)是锗管 PNP型 v1c极 v2b极 v3e极
  规律:三个电压中数值大小居中的是b管脚,与之电压相差0.7或0.
5v的管脚是e脚,剩下的管脚为c脚;若b脚与c脚之间电压差为0.7v则此管为硅管,0.3则为锗管;若b脚电压大于c脚电压则为NPN型,否则是PNP型。

网友Z:
模电得认真学呀 ,过来人的真心话

网友AA:
看下那三个电压值 不管NPN还是PNP 中间值就是基极电压。发射结一般是零点几伏,比下就知道那个是发射极;接下来,集电极:就是傻子也知道了!!!

网友AB:
我觉得这个要记得那个三极管工作的条件,导通电压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