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 随机数无效,大家碰到过吗?

楼主(2011-09-25):
rand() 随机数无效,大家碰到过吗?
在用iar arm 调试arm芯片时,发现每次启动程序后,几次执行rand()得到随机数都相同。例如
                   srand(1);
                   temp1=rand()%8;//得到temp1=2
                   temp2=rand()%8;//得到temp2=4
                   temp3=rand()%8;//得到temp3=1
每次启动后得到的结果都是这样2,4,1.从没变过?如何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了

网友B:
记得我以前使用时需要得到一个种子,然后调用rand() 获取随机数的

网友C:
这是正常的,因为rand是一个用算法实现的伪随机函数,如果你用一个随机的种子来初始化它便可每次得到不同的随机数,如AD值或系统RTC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