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and() 随机数无效,大家碰到过吗?

楼主(2011-09-25):
rand() 随机数无效,大家碰到过吗?
在用iar arm 调试arm芯片时,发现每次启动程序后,几次执行rand()得到一组随机数都相同。例如
                   srand(1);
                   temp1=rand()%8;//得到temp1=2
                   temp2=rand()%8;//得到temp2=4
                   temp3=rand()%8;//得到temp3=1
每次启动后得到的结果都是这样2,4,1.从没变过?如何解决?

网友A:
把那个srand();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即使是把srand()去掉也没有用,同样得到这样的结果。
C语言产生的随机数都是伪随机数,每次上电产生的随机数肯定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办法是使用硬件随机数,比如:AD采样、温度等自然随机值。

网友B:
我的办法是上电时先使用AD采样悬空引脚,然后再用这个采样值初始化srand(),这样得到的就是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C:
本来就是伪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就这样?

网友E:
你用一个seed,当然产生的随机数列是一样的了。。。。这个和伪不伪随机有啥关系哦。。。。
每次上电想办法给srend提供个随机种子,比如ad脚读数,那不就真随机了么。。。。

话说,很多人不学c就开始写程序了?都是神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