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系统板上AD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1-09-25):
我做了一个arm7--LPC2132的板子,最近测试遇见了如下问题,板子上的AD通道程序在下进去时,AD通到AIN管脚出现3点多v的电压,如果这时接上外部电压几乎几十 mv,AD的AIN也呈现出1点多v的电压,但是板子的基本IO口功能却正常,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自己做的板子,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共地了没有兄弟?

网友C:
下载程序时,IO口为高电平,如果电源电压也是3.3伏,AIN出现3点几伏是正常;接上几十MV后出现1点几伏,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1)楼上所说的共地问题;(2)程序配置问题,即AIN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而不应该是高阻态或输出状态;(3)就是板子的硬件问题了,比如参考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D:
AD的采样时钟是谁给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