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CPU一直在Resetting

楼主(2011-09-25):
打开开关后,板上的屏幕一直在闪个不停,然后打开XP下的超级终端,一直显示如下信息:
undedined instruction
pc:[<33e87d70>] Ir: [<33e87a48>]
sp:33e51ef0 ip : 33eafa00 fp:00000076
r10 : 33eafa00 r9 : 000000ec r8 : 33e53fdc
r7 : 33ebd724 r6 : 33ebd870 r5 : 0000000 r4 : 0000000
r3 : 0000006e r2 : 00000002 rl : 0000000 r0 : 00000076
Flags :nzCv IRQs off FLQs off Mode SVC...32
Resetting CPU....

屏幕上一直反复出现上面的代码,根本没法烧写u-boot,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看看你的ARM 启动文件写的是否有问题,从串口调试信息看,是一直进入无定义指令中断
也就是flash一上电就进入了异常

网友B:
你的启动文件被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