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8V转换到3.3V

楼主(2011-09-25):
我想请问的是LM139A是否适合28V3.3V的转换。什么样的配置是理想的呢?我在思考的是单电源供电(28V)。Vref12V,上拉到输出电压为3.3V。如果要使用SN74LVCH244A,我如何才能确定我所需要的上拉电阻值呢?
我想确定我理解了LM139A的操作。如果我的V-设定为12V,那么V+0V或者28VVcc28V。一旦V+28V,输出即为集电极开路。这会将输出下拉到GND。一旦V+0VOUT会被上拉到3.3V
换句话说,这是反相的。如果我将V-设定为28V或者0VV+设定到28V,输出会是GND吗?假设V-0V

网友A:
林哥给力。。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为何要用输入是28V的电压,是出于功率的考虑?

但是为何一般选用这个29V呢?

网友C:
什么情况呢

网友D:
是出于功率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