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下载的时候,出现未响应

楼主(2011-09-25):
第一次摸单片机。
最小系统可以下载
实验板下载的时候,给mcu上电就出现未响应

网友A:
要看你地什么实验板,我以前第一次是把单片机打道AVR档了下载不了

楼主:
是51的单片机

网友A:
你换一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B:
最小系统可以下载, 则代表开发板其他有冲突,检查一下232电路和复位。

网友C:
注意烧写配置,特别是晶体部份

网友D:
要先冷启动吧

网友E(2012-01-16):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了
无语
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