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RM+linux的问题

楼主(2011-09-25):
各位ARM高手:
小弟电气电子专业研究生,有着还算比较扎实的电子专业功底,另外本科期间曾经辅修计算机(感觉比较水,虽然毕业了),我比较喜欢电子设计,喜欢动手做东西,微控制器方面只是用过单片机,像51、MSP430、羚羊系列的单片机等都曾经做过(不是实验板,是真正的项目),自我感觉用的还是比较好吧。现在呢,想学学ARM,据我所知,ARM上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貌似开源的就只有Linux和uCOS-II吧,后者虽然也比较强大,但比起来貌似还是不如Linux。但我比较困惑,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没有接触过Linux,不知道那个上手难不难?

网友A:
搞嵌入式的话  要有个比较长远的打算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哦  呵呵
个人觉得  可以先跑跑裸机 再熟悉LINUX下的一些命令行操作  还有搞搞shell编程   。。   听一个老师说  LINUX下的数据库也比较吃香   看你以后的取舍了
另外  嵌入式  其实挺偏软的  也有几个层面供你取舍的

网友A:
另外 研究生了 也该动手了  认识的几个专科生搞嵌入式都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