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题。。

楼主(2011-09-25):
有AB两只三极管,其中A管的β=150,Iceo=200μΑ,B管的β=30,Iceo=10μΑ,其他参数均相同,你选择哪支管子?

我总感觉要看实际情况选择管子吧~~如果非要选一个,我感觉B比较好,因为Iceo小一点。β值有什么影响吗?答案上说选B,难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B管好?

网友A:
显然需要根据使用环境、工作状态、实际电路……来选择。

网友B:
就这样结贴了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D:
实际应用也是选B
题目就是告诉你:并不是放大倍数越大愈好!

网友E:
楼主,你今天中午吃面还是吃饭?没有需求就谈材料,屠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我们那本烂教材就是这么问的啊。。。

网友F:
教材太老了。

网友E:
不管再老的教材,也老不掉“实事求是”。

网友G:
都选B那厂家还做A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