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时钟,单端数据的总线接口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1-09-25):
本人正在画一个数字接收机的板子,上面有个AD9460,它是的时钟输出是差分CMOS信号,数据输出是单端的CMOS信号,这一组总线应该输出到FPGA,FPGA上有相应的差分接口,但是考虑到数据线走线比较长(2inch左右),想在二者之间加一个总线驱动器,但是这个差分时钟信号不知道怎么处理,假如用差分转单端的话,又破坏了时钟和数据的同步性。而且找不到输出延迟比较少的CMOS差分转单端的芯片.
能不能只用一路的时钟输出,另一路不接或者接地,这样接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2inch算不上很长,直接接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