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1-09-25):
spi、i2c这些总线来说,有不少的相关寄存器,教材上在例程里都有用到相关的寄存器,但是我看到一些程序里又没有对相关寄存器设置,比如1302,24C02等,在进行数据读写等操作时并没对寄存器设置。我想知道的是,这有什么不同吗?还是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对寄存器设置呢?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用IO口模拟IIC操作,当然就没有操作那些积存器的代码了.

网友B:
不是随时都需要设置的,比如串口,设置好了工作模式和波特率以后,就可以不管了,直接用。在需要改变设置的时候再来,当然长期工作不复位的单片机可以定期刷新一下寄存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单片机特有的口时,工作模式设置不就是相关寄存器的设置吗?比如spi的SSPCON寄存器。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是“随时”,但是也算是解了我的疑惑,谢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叶大师,给你发的消息问这个问题,没回我,没想到在这上面回了,谢谢!
明白了,还想问一个,两种用法各有啥优势。比如,如果此时C口是空的,最好就用单片机自带的I2C呢?

网友B:
硬口需要的软件开销小,一般都支持中断,但是有时候有的硬口相互冲突,比如SPI和UART共享端口,就不得不自己写个软的来用了,还有软口比较自由,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一般优先用硬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单片机特有的口时,工作模式设置不就是相关寄存器的设置吗?比如spi的SSPCON寄存器。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是“随时”,但是也算是解了我的疑惑,谢谢帮助。 ...
引用 楼主:
、、

不习惯中短信息中解答技术问题,有问题请直接发到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