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前端加反向器可以改变共阴或共阳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25):
ZLG7290只支持共阴的,我的数码管是带冒号的,市面上没找到共阴的,只有共阳的,我想在数码管前端加反向器以实现阴阳的转换,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位选和段选都要反向,你不觉得累?
为什么不用GPIO多的MCU,直接自己驱动数码管。
批量大的产品,很少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的。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太麻烦了,而且用料太多。

网友C:
多此一举

网友D:
数码管本身的极性不能改变,但驱动器是共阴还是共阳是可以通过外部电路变更的

网友E:
还是根据需要选择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