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E连不上下载线

楼主(2011-09-25):
我量过芯片上的VCC/VDDOUT,是3.3V/1.8v啊,单片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可为什么就是连不上呢?以前能连上,用吹风机吹下来换过一次芯片之后就连不上了,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信息提示arm一个电压为0V,检查供电电压。什么封装的?可能换的时候没换好,重新处理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