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IO口怎么弄才能不耗电

楼主(2011-09-25):
悬空IO口怎么弄才能不耗电,有些IO是CMOS,如果设为输出的话,有可能会白白消耗电流!当悬空IO口设置为输入时,为高阻态,基本上不耗电流!!!
     以上的论述是个人意见,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错误,先搞清楚漏电的原因。
设置为输出才不耗电,或者设置为输入要由下拉或者上拉。

网友B:
谁给你说的输出要耗电?理论何在?

网友C:
输入脚悬空会导致内部状态随机翻转,消耗开关电流。

网友D:
悬空的IO设为输出后由于不能够成电路回路(开路状态),所以输出高电平时有电压但没电流.故不耗电.
设为输入后要使I/O固定为高/低电平.否则I/O内部有2个开关管会随外部感应电压不停导通.一般MCU规格书上都有I/O的等效电路.

网友E:
嗯!8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F:
8楼说得很到位

网友G:
8楼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A:
8L说的不够到位。
输入电压不停地高低变化,耗电还是可以预计的,只是开关损耗。
就怕输入电平在中间某个电平,MOS门的上下MOS管都处于弱导通状态,耗电才比较大。

网友H:
看输出晶体管和输出级结构。CMOS电路理论上是不耗电,因为总有一个MOS管截止。其他的则无论什么状态,因为电源到地存在通路就肯定耗电。不过看哪一种通路阻抗大,这样就耗电少。

网友H:
无论什么状态,看电源到地是否存在通路。

网友I:
DATASHEET一般都会推荐设置为输入,通过电阻上拉或下拉

网友J:
I/O设定为,PUSH PULL或者OPEN DRAIN模式,一定要注意DISABLE芯片内部的PULL UP(有些IC是PULL DOWN)电阻,否则会出现耗电的情况。

网友K:
设置成输出态在没有回路时是不会耗电的,设置成输入态则不能为高阻态,必须给固定偏置,一般弱上拉即可,这时也不耗电,如果仅仅为高阻态则不同,干扰会使输入级MOS管发生状态翻转,这将导致功率消耗。

网友L:
我认为设置为输出0好点,这样对电磁干扰的泄放会好点。

网友K:
没有必要,如果电磁干扰的很厉害,加强输入偏置就是,只要管子状态不变,那么就不会因此导致额外的功耗,设置成输出,如果输出形式是推挽的,那么输出1还是输出0没有区别,如果是弱上拉型输出在设置为逻辑0时,有些MCU反而会导致额外功耗。

网友M:
最好不要悬空管教,结电容,设为输出就好了

网友N:
学习了,正好有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以后尽量设为输出状态,就可以避免耗电了

网友A:
呵呵,把道理说的最到位的,分数不是最高。

网友O(2011-11-06):
配置为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