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DATA区如何用

楼主(2011-09-25):
我现在编程序 ram区128空间不够了 想用idata空间 哪位给提示一下 用C语言最好写个例子 谢谢了

楼主:
用的单片机C51

网友A:
直接将变量定义为idata性质即可。

网友B:
unsigned char idata ubTst;
没有xdata区吗?把变量定义到xdata区:unsigned char xdata ubTst;
内部ram尽量让它做堆栈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外部的xdata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编程序  我这么写不行呢
float  *pi;
float   i;
void main()
{
pi=&i;
.......
}
然后我在程序里直接用*pi可以吗

网友C:
PI是指针变量,*pi是变量的地址

楼主:
各位  有没有好一点的程序例子

网友D:
直接定义数据的时候
uchar idata a;
uchar idata pointer[21];

网友E:
怎么编程序  我这么写不行呢
float  *pi;
float   i;
void main()
{
pi=&i;
.......
}
然后我在程序里直接用*pi可以吗
引用 楼主:

idata float idata * pi;
idata float i;
void main()
{
  i=0;
  pi=&i;
  (*pi)++;
}
我现在已经从 51 转到 STM8 和 STM32 了,再也不用这么用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只是我老师习惯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