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会出坏板吗??

楼主(2011-09-25):
不知道找PCB厂家做的板子会有问题吗?比如线连不上、短路、开路等情况。我这次做的几块板子都有问题,怀疑是不是PCB板子有问题。其它问题都找遍了。

楼主:
另,如果做的拼版的话,贴片完成后用手掰开,会不会把中间层的铜箔掰断了?怀疑啊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板子出厂前不是都要测试的吗?坏的可能性不大吧,拼板的话板子边缘与铺铜也应该留有一定间距吧

网友C:
除非你开测试架或者标明飞针测试,不然是不测试的。如果线安全间距比较小,过孔比较小同事PCB没有控制好品质下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D:
那是烂厂做的板。我以前赶工期,就近做过一次,不该连线的连了,该连的开路,幸好只有几块板。最可怕的是过孔中间没通!

这个要让他返工。

现在双面板开工费要400,四层板要900,确实贵,但是没辙啊,再便宜的,也不敢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板子的开路和短路情况当然会有,出厂前要经过测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操作了。。除去v-cut问题的话

网友F:
另,如果做的拼版的话,贴片完成后用手掰开,会不会把中间层的铜箔掰断了?怀疑啊
引用 楼主:

掰断细线还有可能,掰断铜箔不大可能。

网友G:
PCB厂家肯定会做出坏板的,找个做的好点的厂家做。

网友H:
对于尺寸相对大,密度高的板子.我们一般会要求对一部分板子做飞针测试.否则调试时发现PCB有短接时非常难以找到短接点.

网友I:
线路板厂家一般都会经过飞针测试,标记出坏板
有些会对飞针测试收模具费或测试费,好像标准都不一样

网友J:
会出的,我就有几次碰到,有的是线路连在一起,有的是断开了,要小心。

网友K:
现在的样板或者批量都会测试的呀,你们说的那种情况,如果真有,那是对他和对你们这些客户都不负责任呀,现在样板都是免费飞针的,怎么还会有开短路呢,如果做了拼版,中间会V的呀,我相信你们拼的时候也会留有间隙,怎么会伤铜呢

网友:
上次做了500块板子,居然坏了300多块:'(

网友L:
天!尽然这样问, 你看做啥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M:
肯定会了,我们厂这样的板经常看到,用手掰开,也会把中间层的铜箔掰断的?我们厂也有。当然看你做的板的质量了。

网友N:
只要大家明白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啦!;P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我自己疏忽大意的问题,出GERBER文件时把中间2个信号层出成一样的了(8层板)!送厂家时,工艺其它都检查到了,就这个也疏忽了。郁闷之极,又影响进度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自己疏忽大意,出GERBER文件时把中间2个信号层出成一样了(8层板)。PCB厂家工艺检查时也疏忽了这点,郁闷之极,又影响进度了。

网友O:
呵呵。。。这样还不如直接给PCB文件

网友P:
大一点的板厂做的成功率高一些

网友C:
只要大家明白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啦!;P
引用 网友N:

这年头贵的未必是好货。

网友N:
说得也有点道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