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绕的变压器

楼主(2011-09-25):
手头有个好的变压器  输出 10  16  20  20   20   因为要给12V80AH电瓶充电  变压器的短路A数小 只有4.7A  于是决定自己绕制次级线圈  初级线圈不动  拆除次级线圈  16V的次级线圈 原先82砸  现在换成1.2MM 漆包线  绕制83砸  电压为17V左右   绕好之后短路电流为17A  在给电瓶充电的时候  变压器发烫  请问这样能用么  怎么解决发烫    特来请教

网友A:
“发烫”是多高温度?

网友B:
我认为大于65度为发烫

网友C:
发烫,本质上是变压器的功率损耗,转换成了热损。而变压器损耗,主要有铁损和铜损,铁损,主要指铁心的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涡流损耗主要是铁心电阻,磁滞损耗主要是你用的铁心的磁化曲线。前者主要在于铁心材料,形状吧;后者可以查铁心厂家给出手册。铜损,主要是初次级绕组的损耗,包括临近效应,趋肤效应等等造成导线电阻增加,电阻生热。(以上内容,具体自己查百度、google吧,我也是自己理解的,不一定准确)。一般变压器还是都会发热的,如果不是太热,不影响使用(比如输出下降),一般问题不大。实在不行,加个风扇,要不然,你就得改变你的材料,或是调节电路工作频率,调节变压器绕法等等,反正是个综合性的实验活,我觉得理论在这里只能做指导,有个方向,具体计算就不用死扣了。

楼主:
具体多少度不知道  反正是手不能长时间在铁芯上放着 时间不超过15秒吧  要是放铜线上  不能放5秒  具体多少度没有相关仪器  不能测试   因为次级是自己绕制的 初级没动   原先次级短路电流4.7A  现在短路电流17A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能用不

网友A:
从楼主叙述看,是个工频变压器。
楼主没有动变压器初级,如果变压器没有损坏,那么不存在铁损过大问题。只可能是超载使用,铜损过大。
将次级断开,变压器初级接到交流电源上(这称为空载),过半小时左右再看看温度升高多少。如果变压器没有损坏(有可能楼主拆开的时候拆坏了),那么温度应该只有些微上升。如果空载半小时已经很热,那就是变压器内部有局部短路。

楼主:
如果是超载使用 如何解决

网友D:
根据原始标牌读取原始VA数据,在用有效值电压电流表测试充电电流电压视在功率;超过原始值即为超载,一般短时间10%不会有太大影响;再有你提供的短路电流没有意义,最多只能表示内阻,还和负载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给12V80AH电瓶充电  电瓶在满电的情况下还有3.5-4A的电流  刚绕制好的时候 使用  是整流桥滚烫  加上散热片后 桥不烫了   变压器开始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