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IB] 侵蚀/膨胀 参数

楼主(2011-09-25):
VLIB的侵蚀/膨胀函数中“cols”和“pitch”的确切意思是什么?Gonzalez Woods的书中对于这些参数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参考(最起码我找不到)。

网友A:
Pitch这个项目是在视频中使用的。在视频框架中它是表示在一个视频线中的某个位置移动到下一个视频线相同位置所需的像素数目。引入Pitch函数中的参数是用来产生对不同图像格式的支持。有一些图像格式会拉长图像数据。请参考下面的图表。
    所以如果你的图像/视频格式没有拉长图像数据,那么pitch = image width = cols,但是如果你的图像流在图像数据的每个线都是拉长的,那么你应当据此来定性pitch。例如,如果你的图像格式在每个Y数据的末端拉长了4个0,那么你的pitch会是image width+4。这对你所有的缓冲都是一样的。请让我知道这是否澄清了这个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