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6678而言,什么是EDMA3中TC的DBS值?

楼主(2011-09-25):
EDMA3用户手册上说它在设计上是固定的,可以在器件数据手册上找到,但是我在手册和维基上都找不到。之前的器件如DM6467,它会有个叫做EDMATCCFG得寄存器来对DBS值进行读写。看起来C6678里似乎没有。
所以C6678的默认突发尺寸是多少?是否对于所有的TC都是一样的?总共应该有10TC

网友A:
我确认过,它是在数据手册的EDMA3传输控制配置部分。如果你有最新的数据手册,你可以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些内容。Keystone的每个器件都有许多TCC,包括C6678,并且对一些TCC来说,DBS值是不同的。DM6467是不同的器件系列,它们有不同的执行方式。

网友B:
楼上高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