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proteus仿真ARM7

楼主(2011-09-25):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proteus仿真ARM7(LPC2106),我的变译环境是ADS1.2。在连接文件那里,我选择的生成hex文件,但是加载到ARM7里面时就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我复制下来了那个错误:
Bad HEX File Format

The program file is not a valid Intel HEX file, is corrupted or else the file format contains non-standard extensions which are not recognized by Proteus VSM.
Check that the program file is actually an Intel HEX file. If you are sure that it is,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for assistance.

开始,我以为是软件问题卸载了重装,还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请指教下,时间挺急的,感谢了。

楼主:
完美解决了
是因为我ADS的输出文件格式设置错误
下面这样才对:

楼主:
另外  我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hex文件有这么多种呢?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的CPU是LPC2106应该选择intel 32bit hex  这样才可以与CPU匹配
google了下  但是没有找到说明   还请指教。

网友A:
我只是希望LZ把请假改了:P

楼主:
4# guipo123 :D  呵呵   太急了  打字打快了   题目可能改不了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