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么在ADS下,不用板级支持包,编写程序!!!

楼主(2011-09-25):
  现在都是在ADS集成环境下编辑 调试程序的,我用的板子是LPC2132,但是很多东西都背集成环境给做了,如一些寄存器的定义,板子的初始化,GPIO这些东西,这样学起来感觉很多东西还是没看到,不够深入。我想从更底层来做,把LPC2132自带的一些功能部件给驱动起来。
  请问,高手们,这个如何下手,有实例的请给我一个例子,我通过那个例子慢慢学习,谢谢了

楼主:
继续寻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要做得事必躬亲,你说的额那些东西都是编译器做好了的,而且是很合理了的东西。建议你把精力花在应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现在刚开始学这个,导师说最好在没有集成环境支持下,实现各个功能部件的驱动,我自己也想了解下,如果有实例的话,麻烦给我个例子,我好学习学习,谢了

网友B:
你误解你导师的意思了。
实现各个功能部件的驱动
//===================
由于你刚开始学,我的理解是最基层的,比如GPIO,UART,I2C,SPI,定时器,RTC,A/D,PWM等。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最好参考“周工”的教材,这本书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C:
把应用作好了不容易啊。实际工作当中,片子会经常换的

网友D:
LZ   那你就自己去写makefile撒   感觉这个比ADS的编译更接近“底层”点

自己一个个去看PDF定义寄存器  然后用汇编把那个启动代码给搞掉  那不就是你要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现在是在看周工的教材,不过上面的有些功能部件还做不了实验,只能多看看代码了

网友E:
呵呵,要是你想也可以不用包含头文件啊,自己写个头文件包含进去,那肯定就要自己定义寄存器的地址和相关数据了,这样对硬件肯定会了解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