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延时程序

楼主(2011-09-25):
需要一个1ms的延时程序,不知道谁有AT91SAM9261这个ARM芯片的误差不是很大的延时程序。
或者是2440的1ms延时程序。
如下模板的,由于这个计算很复制,最直观的需要示波器去看,本人没示波器,所以请做过的朋友提供个。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网友A:
for ( ; dly>0; dly--)   这写的不是有问题吗?  dly是unsigned int 类型,当dly==-1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你的这句话是无限循环了

for语句执行一句是4个指令周期,你的指令周期是主频分之一,你看看1ms得for几下,算算吧

网友B:
2楼应该去看下for关键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我觉得没问题啊

网友D:
你可以用定时器试试

网友E:
用定时器算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