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sitara和omap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9-25):
请问版主,TI 的sitara和omap系列有什么区别?
另外目前omap3630 的价格是多少呢,我想在一款产品中使用,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Sitara是纯ARM产品

OMAP是ARM+DSP

除了OMAP35xx对应到OMAP34xx,以后在大众市场都不会用OMAP品牌

你说的OMAP3630,不是DSPS部门卖的,那个属于WTBU(手机部门)。

在DSPS对应的应该是DM3730

楼主:
多谢版主!
不过我还是有个疑问,OMAP系列已经发展的5系列,像4系列的OMAP4430、4440等等,里面并没有DSP啊,只有一个ARM的核在里面!5系列应该也是如此,所以感觉很不解

网友C:
你不理解的事多着呢,呵呵

网友D:
Sitara是纯ARM产品,OMAP是ARM+DSP这只是其中之一吧!

楼主:
我上面已经说了,OMAP4和OMAP5里面已经没有了DSP,只一个ARM核!
这和sitara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Sitara是纯ARM产品

OMAP是ARM+DSP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谁告诉你没有DSP的呢?

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wtbu/wtbuproductcontent.tsp?contentId=53243&navigationId=12843&templateId=6123

IVA 3 multimedia accelerator
  • Full HD 1080p30 multi-standard video encode/decode
  • Hardwired codecs deliver high performance at low power levels
  • Programmable DSP provides flexibility for future codecs VTC 1080p30
  • Provides support for high definition stereoscopic 3D encode/decode (OMAP4430: 720p, OMAP4460: 1080p)

网友B:
IVA 3是一个programable dsp,也就是通用DSP核心

楼主:
哦,这个IVA如何编程呢,三星处理器的图形加速都是做好的硬核,比如h264,MPEG4编解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