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用HotISP进行调试串口(非学习笔记!)

楼主(2011-09-26):
由于我用的是普通的USB转串口线,没有DTR、RTS控制,或者控制不正常,当用一般的串口助手的时候没法调试,下面讲下我用HotISP如何进行调试:
          (一)首先打开HotISP,进行串口设置,参数要和MCU的参数一直,否则会出现乱码或错误,如下图进行设置:

          (二)打开串口,因为DTR控制了Reset,RTS控制了KEY1,我们要将Reset和KEY1返回高电平状态,那么就要勾选DTR、RTS。这样就可以进行串口调试了。

            可以在接收区看到,从MCU串口发过来的数据:

          (三)类似的当我们用USBISP的时候,不选择DTR/RTS自动控制,我们用手动控制,操作:打开串口-->勾选DTR。这样就可以进入USBISP状态了,
                  你再选择USBISP点连接就能够连接上了, 这样是不是比在板子上按KEY1键和RST键方便多了?

网友A:
很奇怪!!!

本来DTR就是替代板子上的Reset,RTS就是替代KEY1
新的ISP版本USBISP要求PB.15一直接地,即RTS选择或KEY1常压键。

你应该仔细测试:
DTR打钩,板子上的复位键应该为低电平,DTR不打钩,复位键为高电平。
RTS打钩,板子上的KEY1键应该为低电平,RTS不打钩,KEY1键为高电平。

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USB专串口支持DTR,RTS这2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重新试了一下,我的串口ISP也能通了,但是比较奇怪。贴图来说:
       第一张图,我没有选择DTR/RTS控制连接不上:

       第二张图,我选择了DTR/RTS控制也连接不上:

       第三张图,我再次取消DTR/RTS控制连接上了,并且断开再连接也可以,而选择了DTR/RTS控制却不行:

       第四张图,用串口调试的时候,不选择DTR进入复位了,不选择RTS则LED2灯亮了,用的是神农的例程2+GPIO实验:

       我估计是我这串口太奇怪,和别人的不一样,但是也能用,哈哈

网友A:
还有就是t1和t2的时间配合问题。
这个复杂了,有空我们**解决。

网友A:
请下载最新版本hotisp v2.59,https://bbs.21ic.com/icview-271703-1-1.html
已为助学板开辟了一个专用的串口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