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是等于0x1000 0000吗?7<<12等于0x1110 0000 0000 0000?

楼主(2011-09-26):
请指教。。。。

网友A:
显然不是,1<<7表示1左移7位,二进制的话就是 1000000,也就是0x40

网友A:
上面写错了,1<<7表示0x1左移7位,二进制的话就是 1000 0000,也就是0x80

网友B:
移位操作有点诡异,不同的编译器有时候处理不一样,比如一个16位单片机如果移位数超过16位的话基本上会出问题

楼主:
貌似是左移几位就在后面加几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