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PanelLink接口的液晶屏怎样驱动?

楼主(2011-09-26):
拿到一个15寸的工业液晶屏,显示接口为普通RS232串口用的那种DB9插座,查资料得知接口为PanelLink定义如下图,这个屏怎样跟电脑显卡连接?能直接DVI口某几根线么?

网友A:
我猜测是DVI的;
如果不是我没办法了
如果是强烈建议电脑先连接个repeater再接屏,否则也可能不出

网友B:
看上去好像应该是个LVDS接口吧

网友B:
你看接口到液晶屏是不是直接连通的,如果是就是 LVDS接口,

楼主:
打开显示器外壳,里边的驱动板接口芯片是SiI143B,确定是PanelLink的,也叫TMDS。

网友A:
那就是DVI,加个带EDID的repeter一定出

楼主:
那就是DVI,加个带EDID的repeter一定出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不熟悉,淘宝上有卖么?一般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