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

楼主(2011-09-26):
此图AVDD是供给SENSOR 的模拟电压,当L1为3.3UH电感时候,SENSOR图像有横条纹,把电感变为0R电阻,就无此现象,高手指教!

网友A:
SENSOR自身“耗电”(电源电流)可能就是脉动的,加了电感反而致使其电压纹波增加。

此类LC电源滤波的功能是滤掉输入电源的纹波而非负载自身电流纹波,所以去掉了以后反而更好。

网友B:
相对负载电流C2太小了。

楼主:
这里需要的电容是滤纹波么?我加了一个47U的电容,仍然用电感横条纹也没有了!我个人两种猜想:一是电容小不能够滤除纹波,二是否和谐振峰值有关系了请帮忙分析

网友A:
to 4L:

加大了滤波电容自然会有改善。

如果输入电源蚊波(或干扰)很小,则无须此电感。所以,加不加滤波取决于你的电源。

网友B:
这里需要的电容是滤纹波么?我加了一个47U的电容,仍然用电感横条纹也没有了!我个人两种猜想:一是电容小不能够滤除纹波,二是否和谐振峰值有关系了请帮忙分析 ...
引用 楼主:

LC滤波效果肯定会比RC滤波和单纯的C滤波要好的,这是肯定的,
然而LC滤波如果C太小就变成了L,这就会起反作用!

楼主:
这和谐振峰值是否又关系?

楼主:
LC滤波效果肯定会比RC滤波和单纯的C滤波要好的,这是肯定的,
然而LC滤波如果C太小就变成了L,这就会起反作用!
引用 网友B:

  会去反作用?能详细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B:
  会去反作用?能详细说一下原因吗?
引用 楼主:

L对动态电流有阻抗,结果就会限制峰值电流的提供,相应的数字电路IC就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反而是没有L还好些!

楼主:
L对动态电流有阻抗,结果就会限制峰值电流的提供,相应的数字电路IC就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反而是没有L还好些!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压是通过LDO后提供给ic ,应该是直流稳电压吧?有动态电流吗?

网友B:
这里的电压是通过LDO后提供给ic ,应该是直流稳电压吧?有动态电流吗?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的电流几乎都是动态的,拿MCU来说会产生与其运行频率一致的纹波!

楼主:
数字电路的电流几乎都是动态的,拿MCU来说会产生与其运行频率一致的纹波!
引用 网友B:

  我如何可以看到这种纹波 再示波器?要用什么样的示波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幅图是我刚保存的。
MCU:C8051F350(内部振荡24.5MHZ),LDO:HT7533,把LDO输出端的滤波电容都拆除,LDO的输出3.3V就有内部振荡24.5MHZ的纹波,可以看到内部振荡约24.7HMZ,受示波器分辨率的原因,实际频率因比24.7MHZ略小,很靠近24.5MHZ。
看来C8051F350性能还不错,24BIT的ADC性能不错,内部振荡也很准!
顺便说,此时MCU工作正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幅图是我刚保存的。
MCU:C8051F350(内部振荡24.5MHZ),LDO:HT7533,把LDO输出端的滤波电容都拆除,LDO的输出3.3V就有内部振荡24.5MHZ的纹波,可以看到内部振荡约24.7HMZ,受示波器分辨率 ...
引用 网友B:

  谢谢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B:
16# jamin.x 晕!这个图片还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