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26):
问题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09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经过验证,得出结论我的板子是因为仿真器的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1.请注意驱动安装位置必须为CCS目录下,安了更新的,要放在更新后的CCS目录下
2.connection properties (setup CCS) 下选用extra config ,seedxds510plus.cfg (根据你的仿真器选)

网友A:
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原因有几个:
1.看连接是否正常
2.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3.安装是否按照指定目录存放(有些软件安装一定要安装在C盘)
4.是不是电脑接口有问题(实在没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