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9%可能性,KEIL BUG

楼主(2011-09-26):
不解释,直接上图,自己测试

网友A:
生成汇编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哎,真无语。

网友C:
呵呵,没看出来bug在那里

网友D:
看样子KEIL是朝-无穷大取整的,不知道别的编译器和C标准是怎么定义的

但好象取余方法与取整方法不一致

网友E:
不解释,直接上图,自己测试
引用 楼主:

楼主在这里瞎掰有什么意思?

找本C语言标准,好好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主先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再说:
C标准“ / ”操作是什么运算符?操作数要满足什么要求?
运算结果与操作数的关系是什么?
有符号与无符号运算规则有什么不同? ...
引用 网友E:

那你来讲讲,难道你还认为KEIL是正确的吗

网友E:
When integers are divided, the result of the / operator is the algebraic quotient with any fractional part discarded.

网友E:
-5 / 4 = -1 ………………-1,

没仔细看,
貌似楼主的图里面KEIL确实有问题,

楼主的测试程序太短,建议加上volatile.

网友E:
IAR 8051 8.10

楼主:
-5 / 4 = -1 ………………-1,

没仔细看,
貌似楼主的图里面KEIL确实有问题,

楼主的测试程序太短,建议加上volatile.
引用 网友E:

别说加volatile,你加什么也没有用
99.99%,KEIL BUG

网友F:
1# ayb_ice 这真是一个BUG呢!
我发现,keil (/ 4)(/2)运算是通过RCC实现的,其它是调用库函数实现的!
为什么说是BUG,且看keil的计算:
(1)-4/4 = -1,
(2)-5/4 = -2,   -5/3 = -1
(3)-6/4 = -2,   -6/3 = -2
(4)-7/4 = -2,
(5)-8/4 = -2,

楼主:
所以说99.99%的可能性是BUG
我测试过
IAR8051,FSL CWS08,STVD,KEIL ARM,SDCC 51结果都正确,唯KEIL C51错误
C51把"x=z/4;"当成了"x = z>>2";编译了,结果杯具了
但C51这样做结果也正确
signed char x,y,z,a;
z = -5;
a = 4;
x = z/a;
y=z%a;

网友F:
所以说99.99%的可能性是BUG
我测试过
IAR8051,FSL CWS08,STVD,KEIL ARM,SDCC 51结果都正确,唯KEIL C51错误
C51把"x=z/4;"当成了"x = z>>2";编译了,结果杯具了
但C51这样做结果也正确
signed char x,y,z,a;
z = -5;
a ...
引用 楼主:

z/a,这样即使a =4,keil也不敢用移位运算啊,只能调用库函数,所以结果正确!

网友G:
真是BUG啊?

网友F:
谁英文好的,去报告BUG吧,别说我们只知道用盗版,报告BUG也是做贡献啊!

网友H:
呵呵,由楼主去报告吧。。。咱是打酱油的。。

int型的运算竟然是对的,看了下汇编,没RRC

网友H:
我去试试MDK是不是也这样

结果如下:

网友I:
谁英文好的,去报告BUG吧,别说我们只知道用盗版,报告BUG也是做贡献啊!
引用 网友F:

到时候说你是盗版造成的问题,你怎么说。。

网友J:
keil有bug很正常,以前经常遇到,

网友K:
Keil 4.x的版本确实有显示的bug,调试的时候变量窗口不对,但实际执行都是对的。楼主这点代码量太少,不足以判定bug在哪里。

网友L:
我感觉不是BUG,呵呵 X=4*Y+Z,如果是BUG,那么Z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M:
这不能算是一个 bug, 只是超出人们的预期而已。整数除法有着舍入方向的问题,向上舍入与向下舍入都不能说成是错误。
很多编译器,特别是没有高速硬件除法cpu上的编译器,会对 /2, /4, /8等等优化,用移位来代替真正的除法。如果Keil 对字节 /4 除法使用移位而不是内嵌硬件除法,这也不能算是一个 bug, 毕竟两个移位操作还是比一个硬件除法快。

网友N:
这个 BUG 足以让航天飞机在空中解体。

网友H:
这不能算是一个 bug, 只是超出人们的预期而已。整数除法有着舍入方向的问题,向上舍入与向下舍入都不能说成是错误。
很多编译器,特别是没有高速硬件除法cpu上的编译器,会对 /2, /4, /8等等优化,用移位来代替真正 ...
引用 网友M:

没开优化也用移位,实在是不应该。。。。

网友M:
楼上,C的标准并没有规定负整数除法的方向,实际上,早期的标准声明负整数除法的舍入方向取决与cpu 以及编译器。
因此,-5/4的结果为-1还是-2都不能算是一个错误,都是正确的,只要遵循了同一个方向的舍入。很多的c/c++书中特地对负整数除法的舍入方向提出了告诫。

网友O:
highgear老师解释的透彻,学习了

网友O:
keil 这确实不能算是一个 bug, 只是超出人们的预期而已。
整数除法有着舍入方向的问题,向上舍入与向下舍入都不能说成是错误。

网友F:
楼上,C的标准并没有规定负整数除法的方向,实际上,早期的标准声明负整数除法的舍入方向取决与cpu 以及编译器。
因此,-5/4的结果为-1还是-2都不能算是一个错误,都是正确的,只要遵循了同一个方向的舍入。很多的c/ ...
引用 网友M:

还不能算BUG算什么?我看你都没仔细看大家的讨论!是不是BUG关键在于:
| -5/4 | > | -5/3 |

楼主:
上面大家有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个BUG,也许有些道理
但请大家再去测试以下的代码,
signed char x,y,z,a;
z = -5;
a = 4;
x = z/a;
y = z%a;
如果按以上有些理论,至少KEIL应该结果一样
但真正的结果呢

楼主:
还有
试试
signed char x;
x = -5/4

网友F:
上面大家有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个BUG,也许有些道理
但请大家再去测试以下的代码,
signed char x,y,z,a;
z = -5;
a = 4;
x = z/a;
y = z%a;
如果按以上有些理论,至少KEIL应该结果一样
但真正的结果呢 ...
引用 楼主:

只因为 z/a用的是库函数,而不是移位运算!
如果库函数也遵循同样的舍入方向也没问题,看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是不是舍入方向问题?
所以才做了这些测试,关键就是 z(-5)/4 != z(-5)/3!

网友H:
楼上,C的标准并没有规定负整数除法的方向,实际上,早期的标准声明负整数除法的舍入方向取决与cpu 以及编译器。
因此,-5/4的结果为-1还是-2都不能算是一个错误,都是正确的,只要遵循了同一个方向的舍入。很多的c/ ...
引用 网友M:

我知道的是,C和C++向0方向舍入。

没啥好争的了,大家都清楚,是优化导致C51编译器采用了移位方法进行运算,导致了“非预期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不应该的事情。而同样的ARM编译器却没有类似情况。大家使用int型去试试就知道了。

同时这也告戒我们,编写程序要严谨,为避免出现可能的“非预期结果”,可以参照13楼的方法,杜绝摸棱两可的不同结果,这才是编程的思想。

网友F:
还有
试试
signed char x;
x = -5/4
引用 楼主:

x = -5/4就不关keil事了,这个时候(-5/4)是PC机计算的。

网友P:
也许真的不是BUG,只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已,设计的人没想到会有人直接把立即数写到程序里;
就好像设计火车的人们根本没预期天上会下雨打雷;是在是属于使用错误;

网友F:
也许真的不是BUG,只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已,设计的人没想到会有人直接把立即数写到程序里;
就好像设计火车的人们根本没预期天上会下雨打雷;是在是属于使用错误; ...
引用 网友P:

这个说法太牵强了,每个BUG都是超出设计者的预期的!
而且错不在移位运算,假如库函数用的也是同一个舍入方向那就不是BUG了!而偏偏它们用的是不同的舍入方向。

楼主:
BUG就是BUG
至少你KEIL C51应该保持一致
这个不是BUG,那另外的不一致的那个就是BUG

楼主:
也许真的不是BUG,只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已,设计的人没想到会有人直接把立即数写到程序里;
就好像设计火车的人们根本没预期天上会下雨打雷;是在是属于使用错误; ...
引用 网友P:

开玩笑都是
下面的程序难道大家没有用过
x/10
x%10
x/16
x%16

网友M:
t.jm:
这是优化所产生的问题, y = x/4 与 y = x/a 的结果不同并不出乎意料。很多编译器对 /2, /4, /8 等常数分母都是直接使用移位而不是除法,这也不是超出预期,反而是在预期之内。
对于分子分母都是变量,keil 中 -5/4 = -5/3 的结果都是-1.

楼主:
t.jm:
这是优化所产生的问题, y = x/4 与 y = x/a 的结果不同并不出乎意料。很多编译器对 /2, /4, /8 等常数分母都是直接使用移位而不是除法,这也不是超出预期,反而是在预期之内。
对于分子分母都是变量,keil 中 ...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也很对,但其它编译器都是正确的,一致的,我至少试过4~5种不同的编译器
优化都不能保证结果正确,还谈什么优化,还是BUG

网友M:
呵呵,这么说吧,我在不同的编译器下做过大量的数**算,除了vc++, 嵌入式中基本上都是使用整数运算,但我从不使用 /2, /4, /8等等,都是直接使用 >>1, >>2, >>3等,了解编译器的行为是一个嵌入式程序员基本功课。

网友F:
t.jm:
这是优化所产生的问题, y = x/4 与 y = x/a 的结果不同并不出乎意料。很多编译器对 /2, /4, /8 等常数分母都是直接使用移位而不是除法,这也不是超出预期,反而是在预期之内。
对于分子分母都是变量,keil 中 ...
引用 网友M:

晕!这根本不关优化的事,优化也是好的行为,肯定的!
只要它能保证:(-5/4) == (-5/3),它就不是BUG了,也就没有什么危害至多是计算精度问题,
然而:(-5/4) != (-5/3),而且|(-5/4)| > |(-5/3)|这才是致命的危害!
再讨论这个问题前,舍入问题我是有考虑的,你应该多多考虑:
(-5/4) != (-5/3),而且|(-5/4)| > |(-5/3)|的严重性!

网友M:
ayb_ice: 你不能说“优化都不能保证结果正确”, 只能说结果不是你所预期的。因为,-5/4为-1或是 -2 都是正确的。

网友F:
呵呵,这么说吧,我在不同的编译器下做过大量的数**算,除了vc++, 嵌入式中基本上都是使用整数运算,但我从不使用 /2, /4, /8等等,都是直接使用 >>1, >>2, >>3等,了解编译器的行为是一个嵌入式程序员基本功课。 ...
引用 网友M:

恕我直言,你这点技巧什么都不算,甚至你都搞错方向了,
是除法(/)能代替移位(>>),而不是移位(>>)代替除法(/),我要/3怎么办?

楼主:
ayb_ice: 你不能说“优化都不能保证结果正确”, 只能说结果不是你所预期的。因为,-5/4为-1或是 -2 都是正确的。
引用 网友M:

如果只考虑结果这个确实没有错,但起码必须保持一致吧
不要一会=-1,一会又等于-2吧
从数学上讲难道
x = -5/4;

y = -5;
z = 4
x = y/z;
是不一样的

网友Q:
改成int型就对了。

网友M:
t.jm: 其实全整数运算需要很多技巧,而且必须对cpu以及编译器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会出现什么 “诡异”,“bug"之类的困惑。
除数是变量时,我想不会有问题,因为编译器一般会使用除法器。对于除数是常数,那么"什么都不算的技巧"相当有用,坦白的说,除了vc++, 我几乎不用常数除法,而是用乘法代替,例如: x /3 可为 x * (65536/3) >> 16 (cpu 具有16x16的乘法器) 或是 x * (256/3) >> 8。

再解释一次:
楼主的情况仅仅是在除数是常数2,4, 8 等而且被除数为负值的情况下出现,是因为编译器优化使用了因为而不是使用除法器,这其实是有经验的程序员所预期的。同时,除非不关注效率,最好不要直接使用常数除法,可以使用 >> 以及乘法代替。

网友M:
是因为编译器优化使用了移位而不是除法器

网友R:
e...很少用到除法,2,4,8这些一般都是移位代替,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S:
不懂,求高手解答

楼主:
t.jm: 其实全整数运算需要很多技巧,而且必须对cpu以及编译器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会出现什么 “诡异”,“bug"之类的困惑。
除数是变量时,我想不会有问题,因为编译器一般会使用除法器。对于除数是常数,那么"什么 ...
引用 网友M:

问题的焦点就不同的写法要结果一致,程序怎么写,只要合法就行了,何况这是常见写法呢

网友F:
t.jm: 其实全整数运算需要很多技巧,而且必须对cpu以及编译器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会出现什么 “诡异”,“bug"之类的困惑。
除数是变量时,我想不会有问题,因为编译器一般会使用除法器。对于除数是常数,那么"什么 ...
引用 网友M:

我只能告诉你,你刚才说的这些“技巧”我全知道!
用>>代替除法,你以为(-5)/ 4  != (-5) >> 2 ???
你说的这个“技巧”根本就无助与解决这个BUG!不管你是用/还是用>>:
1)|(-5)/ 4 | > |(-5) / 3|;

2)|(-5)>> 2 | > |(-5) / 3|; 你会选这种结构吧(>>)??

网友M:
t.jm: 其实争论这个情况是不是个 bug, 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判据不一致。对于我来说,我预期 x/4 为 x >> 2, 所以我不会认为 x/4 = -2是一个 bug,这也是我即使在 vc++下也不使用 x/4而是用 x>>2 的原因,因为vc++下的 x/4 会+3做调整,即 x/4底层为 (x+(x<0?3:0))>>2, 这会导致vc++ 下的算法程序直接移植后,结果可能不一致。

是不是个 bug, 痣者见痣,忍者见忍。

网友F:
t.jm: 其实争论这个情况是不是个 bug, 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判据不一致。对于我来说,我预期 x/4 为 x >> 2, 所以我不会认为 x/4 = -2是一个 bug,这也是我即使在 vc++下也不使用 x/4而是用 x>>2 的原因,因为vc++下的 ...
引用 网友M:

你这样的考虑还怎么: 痣者见痣,忍者见忍???
/,>>这些技巧在IAR面前都是浮云,IAR会做出正确而高效的优化!
1)是不是BUG | -5 / 4| > |-5>>2|是铁证!
2)是不是优化,明显地IAR的对比可以让keil无地自容,两个常数的运算居然没有让编译器去完成还谈什么优化?
x = -5/4,应该直接优化为 x = -1,
x = -5 >> 2 应该直接优化为 x = -2!

楼主:
=-1,=-2确实都是正确的,因为C语言也是这样规定的
但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不同的写法,不同的结果这就不对了,因为不同的写法本质是一样的,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

网友F:
=-1,=-2确实都是正确的,因为C语言也是这样规定的
但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不同的写法,不同的结果这就不对了,因为不同的写法本质是一样的,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 ...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我早就表达了,
不管编译器(keil.IAR)它采用什么策略去计算 -5/4,-5/3,一致性它必须要遵守的,舍入的方向必须一致,-5/4 = -2,或=-1无非是精度问题,这不致命!
|-5/4|>|-5/3|在同一个软件中出现就是致命问题,藐视它,它就有可能是导致动车追尾的因素!

网友M:
IAR 我不知道,楼主的情况是不是bug尚有争议;但 t.jm 说keil“两个常数的运算居然没有让编译器去完成还谈什么优化”,显然是臆想。

网友T:
这个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编译器为了高效使用了 RLC 指令
这个经常导致算法不稳定,有时甚至无法收敛.

网友U:
其实不是keil的错。
以8086为例:你用DIV,还是IDIV,同样的 -5/4,将会得到2个结果。关键是。2个结果都是对的: 注意商不一样,余数就不一样!

-5/4= -1……-1;
-5/4= -2……+3;

LZ的题目应写成下面,告诉编译器你要进行有符号除法而不是无符号除法运算
main(void )
{
signed  char  x,y,z;

z=-5;;
x=z/(signed)4;   // 或者x=(signed) z/4;
y=z%4;

while(1);
}

网友U:
上面带符号除法运算,C51调用专用除法库函数,余数在B。

无符号除法才用逻辑移位。否则符号位怎么处理?

网友V:
常数/非int型变量前加强制转换:(int):lol

网友W:
我也有碰到过哎

网友F:
搞编程的对BUG到底有没有清晰的定义?
我问你们:哪个BUG不是超出设计者预期?
又比如windows的BUG会被病毒设计者利用,你不利用它这个BUG又有什么伤害?你不利用别人会利用啊!
你不做/4运算别人有可能会用啊!
依次展开想象,今天你们用的有效计算方法,哪天就可能失效的,比如一再被大家提到的:
int/4,这只取决于,keil有没有兴趣把它优化为移位运算!你们所附加的强制类型转换会不会出错也取决于keil
会不会自作聪明的优化!

网友X:
在9.03上实验了一下,的确如楼主所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bug。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于字符型变量除以2的整数幂时,编译器会按照右移位的方式进行“快捷”运算,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对有符号数的舍入方向将不一致。
而取余运算、以及非单字节运算,编译器都会调用库函数,因此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不介意的话,我去把这个bug向官方反馈一下,免得今后害人。

楼主:
其实不是keil的错。
以8086为例:你用DIV,还是IDIV,同样的 -5/4,将会得到2个结果。关键是。2个结果都是对的: 注意商不一样,余数就不一样!

-5/4= -1……-1;
-5/4= -2……+3;

LZ的题目应写成下面,告诉编译 ...
引用 网友U:

改成
"x=z/(signed)4"
实际是等于
"x=z/(signed int)4"
这时结果当然对了,一个是char型除法了,一个是整型除法了
真正的BUG就是在此了
-5和4没有超出signed char的数据表示范围,用char除法和int除法应该结果是一样的才对

网友F:
在9.03上实验了一下,的确如楼主所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bug。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于字符型变量除以2的整数幂时,编译器会按照右移位的方式进行“快捷”运算,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对有符号数的舍入方向将不一致。
而 ...
引用 网友X:

这才是一个好人啊!
问题的根源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移位代替真正除法产生的舍入方向不一致问题!
假如库函数的除法移位除法也是同一个舍入方向就没问题了,也就不再依赖于所谓的技巧:"/ >> int ..."
但是居然大多数电工都表现出:这就不是BUG,就如动车相撞、地铁相撞关我们电工屁事啊!!

楼主:
如果用移位代替有信号除法的话
结果至少是-1(被除数是负数的情况下)

网友M:
如果一个软件造成了飞机爆炸,动车相撞的事故,那一定是造成的,而不是编译器。把事故归咎于编译器与铁道部的可耻言论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Y:
记得有位编程大佬说“优化会产生不确定性”,看来有一定道理。

网友Y:
以前有个程序是在很老的版本下编译的,十几年来一直都很稳定,后来用最新版本又重新编译了,结果就不稳定了,开始是以为干扰问题,后来发现是优化问题,新版本比老版本优化不一样,过分智能了。

楼主:
如果一个软件造成了飞机爆炸,动车相撞的事故,那一定是 人 造成的,而不是编译器。把事故归咎于编译器与铁道部的可耻言论没有什么区别。
引用 网友M:

这个话有些武断了
编译器也是人做的,有BUG不稀奇,如果是商业编译器,花了钱,是可以向厂家索赔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测试的人也不能保证完全测试OK,当你知道有隐患的话,问题好解决,关键有些隐患不太明显,很难知道,当年INTEL的CPU有浮点运算错误,那你能说是微软不行,用户不行吗

网友F:
以前有个程序是在很老的版本下编译的,十几年来一直都很稳定,后来用最新版本又重新编译了,结果就不稳定了,开始是以为干扰问题,后来发现是优化问题,新版本比老版本优化不一样,过分智能了。 ...
引用 网友Y:

所以我说了,今天int/4是正确的,不代表将来也正确,发现BUG了不抓被咬一口就晚了!
而人啊,似乎是被咬了一口的BUG才算BUG,没咬过自己的不算!

网友O:
呵呵~~~

LS各位高手争论异常激励,有从C定义出发,认定这不能算是一个 bug, 只是超出人们的预期而已。
也有的人一口咬定这是一个bug,  不过,不管怎么样,LS的盆友们都想出了名种方法,希望结果能得到人们预期的那样,但大多数盆友一般是将 /2或 /4转换成 int类型,以避开 keil对 char型变量的优化。
但是,将数据类型转换成 int类型,运算太费时间,程序也比原 char型运算长许多,并不理想~~~

这里向大家推荐两种常用方法,概避开了 keil对 /2或 /4  char型变量的优化,又使用char型运算,运算时间仅比原来理想中增加几个时钟周期,程序也仅比原来增加几个字节,属于比较理想的打补丁,供大家参考~~~

方法1(ayb_ice推荐,特点是直观,但费时和占程序容量略多几个字节)
signed char x,z,a;
z = -5;
a = 4;
x = z/a;

方法2(俺推荐,用负数做除数,再对结果求补,特点是速度更快,费时更少,仅增加程序容量2个字节)
signed char x,z;
z = -5;
x = -z/-4;    // 或写成 x = -(z/-4);  效果一样。

网友U:
赞成楼主,确实是个BUG!因为z/3,z/5 都能正确调用CDIV (不是IDIV)字节除法库函数。
想了个办法,终于把z/4 能避开编译器移位BUG而用CDIV 函数计算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main(void )
{
signed  char x, y,z;
z=-5;
x=z/cabs(4);

y=z%4;
while(1);
}

这里有个基本概念: 2个二进制数的除法A/B,首先要符号位一致!然后才能进行运算。
所以一个负数z/+4,根本不可能用移位>>2来得到正确值;除非先把z转换为正整数cabs(z)。
x=cabs(z)/4;   也是对的。

网友U:
无论C?SCDIV (char 字节除法库函数)还是 C?SIDIV (int 除法库函数),首先都要将除数、被除数转化为符号一致的2个数。

网友U:
74#
方法2(俺推荐,用负数做除数,再对结果求补,特点是速度更快,费时更少,仅增加程序容量2个字节)
signed char x,z;
z = -5;
x = -z/-4;    // 或写成 x = -(z/-4);  效果一样。

千万别推荐方法2。x = -z/-4;  和  x = -(z/-4); 结果不一样!无论是手算还是程序算:
1、  x = -z/-4 = 5 /-4 = -1   余 +1 ;
2、  x = -(z/-4)= - ( 5 / 4) = -1  余 -1 ;

、、

网友M:
负整数除法以及移位的舍入方向,历来是一个问题。ansi c 没有对此作出额外说明,而microsoft 对负整数除法的舍入方向作出了规定,所以vc++ 有 +(N-1)的调整。许多c/c++的书籍特地对负整数除法提出告诫,声称舍入方向取决于cpu和编译器。

使用整数运算的程序员必须自己解决舍入的问题。

highgear发表于 2011-1-9 23:5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楼: 这是向上舍入,还是向下舍入的问题, 与 c 语言无关。除法与算数移位的舍入方向不同,所以负数会产生不同结果。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对于算数移位操作通常需要加 0.5 补偿, 即 :
   (x + (1<<(N-1))) >> N
这样可以防止算数移位向下舍入带来的误差。例如: -1 /32768,结果为 0, 但 -1 >> 15 = 0xFFFF>> 15 = 0xFFFF = -1, 即有一个相当大的舍入误差。对微弱信号处理时,可以明显地看到加 0.5 补偿后的效果。

网友M:
Keil 论坛上也有类似的讨论:

http://www.keil.com/forum/19617/
以及这一个:
http://www.keil.com/forum/14461/

No, it's not a bug at all.

If you get out your copy of K&R and look at the chapter about arithmetic operators, it say that the direction of truncation for the division operator is machine-dependent for negative operands.

This means that the result of (-1 / 2) can be 0 or -1 depending on the hardware and/or the compiler. Neither of the results would be considered an error of the compiler.

If you need a certain direction when truncating the result of dividing a negative number, you will have to do so by hand.
As already noted, the compiler can do whatever it likes for the division. The library function is well-defined - but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for it to be the same!

网友X:
Keil 论坛上也有类似的讨论:

http://www.keil.com/forum/19617/
以及这一个:
http://www.keil.com/forum/14461/

引用 网友M:

的确编译器拥有选择向零舍入或离零舍入的自由,但至少自己应该统一方向。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能认为这种设计不存在问题吗?你能说这不是一个bug吗?除非Keil公开声明:“大家别用有符号整型做除法,俺不保证后果……”

网友F:
79# highgear 那两个帖子也能算讨论?就几个人说了几句话,正反1:1,说的都不到这里的1%,另一个明显是我们这里的ejack去报告的!
已经说过是不是BUG不是那么判地,精度问题可以接受,逻辑错误问题是不能接受的!
假如:
signed char ad1,ad2, x,y;
ad1 = -5;
ad2 = -5;
x = ad1/4;
y = ad2/3;
if(x > y){
....
}
else{
....
}

网友M:
作为技术人员应具备严谨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对于负整数除法,我比较了 c89 与 c99 标准,c89 并未规定舍入方向,而 c99 规定了 truncate to zero. 如果 keil c 声称遵循 c99, 则向上舍入是一个bug, 否则,就不能说这是一个bug, 不论是否合乎人们的预期,也不宜凭个人感觉或是好恶。虽然可以指责keil违背一致性原则,而违背一致性原则有时比 bug 还恶劣。

Keil C 遵从 C90:
Keil C compilers are based on C90. We added some language extensions as practical concessions to the architectural peculiarities of the microcontrollers we support and the needs of embedded systems programmers.

t.jm 楼上的例子在 c89 之类的编译器下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编译器不保证负整数除法的舍入方向,这应是程序员自己来保证舍入。t.jm **是一个bug, 那么请指出违背了标准中的哪一条原则。

楼主:
可以认为,不一致就是BUG
我还认为是严重BUG

网友F:
作为技术人员应具备严谨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对于负整数除法,我比较了 c89 与 c99 标准,c89 并未规定舍入方向,而 c99 规定了 truncate to zero. 如果 keil c 声称遵循 c99, 则向上舍入是一个bug, 否则,就不能说 ...
引用 网友M:

你还真能据“理”力辩呢!!
“虽然可以指责keil违背一致性原则,而违背一致性原则有时比 bug 还恶劣。”
你意思是说就像一个IC,你的使用超出我的承认书范围,出现任何问题我一概不负责???

这我不苟同!!!!
其它编译器又是以什么为标准?IAR8051,FSL CWS08,STVD,KEIL ARM,SDCC 51...怎么不见别人犯错?

网友M:
ayb_ice: 那么就拿出确实的证据出来,而不是“我认为”。 不一致性在 c#, java 语言中也都存在,例如java 中著名的字符串 == 比较问题,也不被认为是 "bug"。
t.jm: 首先, -5/4 = -2 不是错误。其次,如果ic的承认书范围没有违背法令或是行业标准,那么用户是应该为不当使用而负责。至于其他编译器,并不是标准,无从参照。

楼主:
ayb_ice: 那么就拿出确实的证据出来,而不是“我认为”。 不一致性在 c#, java 语言中也都存在,例如java 中著名的字符串 == 比较问题,也不被认为是 "bug"。
t.jm: 首先, -5/4 = -2 不是错误。其次,如果ic的承认 ...
引用 网友M:

证据就是
从数学上讲,不同的写法意义完全一样,没有任何歧义,那么结果就应该一致
我不相信任何MCU,CPU有这样的硬件,计算-5/4一会儿结果-2,一会儿结果-1
套用经典的话"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F:
ayb_ice: 那么就拿出确实的证据出来,而不是“我认为”。 不一致性在 c#, java 语言中也都存在,例如java 中著名的字符串 == 比较问题,也不被认为是 "bug"。
t.jm: 首先, -5/4 = -2 不是错误。其次,如果ic的承认 ...
引用 网友M:

我说过单纯的-5/4 = -2 不是错误,这至多是精度问题,也就是把-1.25当成-2至多是精度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它的除法库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5/3=-1.6667也当成-2(实际上这也做得到!),这就绝对不是BUG了!
然而它不是,我从没把单纯的-5/4 =-1也好,=-2也好认为是个BUG,|-5/4|>|-5/3|才是BUG!

网友U:
highgear 真逗,-5/4 = -2 在这里绝对BUG!这里根本不是精度问题;谁都看到了,这是keil_C51算法错误! —— 2位带符号数相除能用逻辑移位计算?既可以等于a,也可以等于a-1。余数忽略?!

       什么编译器教你这么干的?还说是玩了一辈子软件编程的人。别人怎么知道调用CDIV精确计算?商在A,余数在B。结果唯一。就你知道用移位粗略计算,简单快捷呀……

        还真不知道你那潜艇是怎么潜入深海5千米的;说不定是粗略计算值,实际只有4.1千米,然后仪表显示粗略精度5.0千米,于是打破世界纪录……

(注释一下:潜水器深海5千米世界纪录是故事比喻,本人非专业,不确定。免得有人故作**。)

//

网友U:
提醒highgear所长一句:先把别人做过的实验重做一遍,否则连别人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还一个劲的在这引经据典C99,舍入方向……南辕北辙,根本与讨论不搭界。

特别理解82# t.jm ,“highgear说的连这讨论的问题1% 都不沾边。”别人说的是: keil 在计算z/3, z/5 时,都能正确调用CDIV库函数得到正确值,唯独 z/4, 使用了移位算法,结果得出错误值-2,余数更没有了。——同一编译器算法不一致,按照highgear理论,一会向上舍入,一会向下舍入,忽左忽右,让程序员怎么办?!
         所以说绝对BUG。 仔细看清楚LZ和t.jm 他们讨论的是什么,再来推销你的精度修正吧:

别人已经十分精确了:-5 / 3 = -1  余数   -2      根本没有舍入问题。在这胡扯。

z / 4 = -2   余数  0  ?

哈,别人都做过多少遍实验的。highgear 做过一遍实验么?你的计算机里连keil-C51都没安装过,在这空谈标准?

//

网友Z:
回复 网友I:

告诉他那里可以下载和谐用的注册机,叫KEIL官方测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告诉他那里可以下载和谐用的注册机,叫KEIL官方测一下!
引用 网友Z:

这不是问题,告诉keil,我的程序就几个字节!!

网友M:
你刘公公就拉倒吧,不是我骂你,你刘公公狗p不懂,就不要丢人现眼了,去把那些PK完成。你刘公公若不服气,我向你刘公公提出一个很简单的PK: 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要求精度可达 0.001,你刘公公有没有胆量?

t.jm, ayb_ice: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所**的只是定罪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既然有人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Keil, 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keil的最终说明。同时,这样的辩论收获很大,重新看了一遍c89/c99, 让我对标准有了新的认识,这得谢谢大家。

网友U:
93#

                 ……我所**的只是定罪必须以法律为准绳。……

         highgear  不愧是50 后,“要以事实为依据,以中国***思想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为准绳……”
         ……病的不轻啊。

还这成天找俺PK ?先把你的哲学家就餐用管程机制完成试试,就够你玩到退休了。    退休后写一篇《哲学家就餐经典问题的管程解法》,也算是能载入史册的讲习所长了。
          sin 函数 ? 满大街随便拉一个人都知道,精度0.00001 ? 教教你,国家标准早就有现成的表,你会输入机器,会造会查就行啦。什么?嫌国家标准精度不够高?那你自己计算,自己造个精度比国标更高的表 : z / 4= -2 还是-8 ,精度随你自己造,保证没人给你定罪。

         老刘从没有胆量做别人做过的事。——随波逐流这一点咱敬佩你所长,—— 一个16岁上大学的神童如今满大街都是了。……

知天命的人还玩什么sin,atan ?书上多得是例程,你花一辈子时间也不可能比标准写的还好;     还是做些给世人留下点自己一生不同于他人的印记为好。否则,昔日神童,快退休了也没看出 神在哪里,除了会骂几句“狗P ……”

       刘公公现在研究的是分布式OS,至于sin 函数, 还是老神童留给自己慢慢玩吧……

、、

网友M:
刘公公啊,瞧你那德性,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不敢就别找借口。我还没有拿那些更难的运算来难为你刘公公,这个 PK 是用全整数运算,不是浮点,你刘公公在书中找不到例子。比起全整数的 fft 及其应用,数学算法,矩阵运算来说,sin, atan 已经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了。

既然刘公公研究的是分布式OS,那么我提出以前的那个 PK:用bios中断来实现一个简单的,非抢占的任务调度器,有无优先级都可以,这个你刘公公应该敢了吧?
别说废话,别找借口,拿出点男人样出来给大家看看!

ayb_ice: 对不住了,在你的楼里PK. 我知道刘公公不敢应战,所以就不另开主贴。

楼主:
通过PK学到知识才是王道

网友M:
顶 ayb_ice.

PK 是学习的动力之一,如果没有PK, 我想我绝对不会去温习 bios 以及 80x86 的结构,也不会认认真真,沉心静气地做一个自己的任务调度器。就像没有这个讨论,我不会去看c89/c99标准,不会去查资料。

刘公公在论坛是喷口水是胆气十足,豪情万丈,一旦玩真的就失踪了。

网友O:
呵呵!

PK确实是学习的动力之一,如果没有PK,  我想我也绝对不会去编写C51中最具有山寨特色的浮点数快速除法运算,要知道,可能这一算法我这辈子都用不上!

谢谢刘前辈的激将法,当用中颖SH79/88/89系列的准16位乘除指令(16*8位乘法,16/8位除法),经过简单的组合运算,成功替代原Keil C51的加减法模拟除法程序,大幅度地提升了原浮点数除法的运算速度时,我还是很兴奋的,验证了用乘除法组合的快速除法算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有兴趣的盆友可去看一看~~~
最据山寨特色的《中颖快速浮点乘、除法程库》!!!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369-1-1.html

网友U:
97#
PK 是学习的动力之一,如果没有PK, 我想我绝对不会去温习 bios 以及 80x86 的结构,也不会认认真真,沉心静气地做一个自己的任务调度器。就像没有这个讨论,我不会去看c89/c99标准,不会去查资料。

highgear 真是遗老族,又回到20多年前玩起了BIOS ?

前一阵花足了时间和生命自己做sin ,好不容易有点成果,拿出来到处找人PK:“谁比我厉害……”经老刘提醒,才知道别人早就做过了,而且已成了国家标准。——唉,又白干了,人又老了一截。“积累了经验……”自我安慰……

如今又要拿出BIOS基础上的调度器找人PK ?这都什么朝代的技术了?让老刘陪你玩?——再说你老所长做了一辈子、自己还没完成的、猴年完成、有生之年是否能完成?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事情,就拿出来和年轻人PK ?谁陪你玩?忽悠菜鸟呢。

让老刘再教教你:
1、老刘说的分布式OS不是你说的什么板载 bios 上完成的调度器,还是先把“分布式控制”和“集中式控制”的概念搞清楚再说吧。

2、分布式OS至少是3个机器构成的系统,(2个机器只能算点对点通信技术。)因此至少要用到网卡驱动。——自己写一个网卡驱动?你所长行吗?别光说,做一个给大家看看。   ——  highgear 所长研究那么多年,终于会通过bios 调用驱动板载网卡,你看你多厉害哟。我劝你到联想计算机生产集团主板生产厂去工作更合适。

3、highgear 又在重复别人早就做过了的事情:如今,“千年老二”都做不成了,能不能做的成“小三”,还是个问题。建议看看下列早就出版过的书籍:(别总吹嘘“咱不看书,照样天下第一。”如今时代不一样啦。还以为天下都是21IC论坛上的初学者?你是他们的入门老师。)

《自己动手写操作系统》  于渊编著  尤晋元审校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

《一步步写嵌入式操作系统》 李无言著    电子工业版

《自己动手写嵌入式操作系统》   蓝枫叶编著   电子工业版

哈,老刘早就说过,俺从不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你看所长多厉害,“我不用C,我在底层完成一个调度器……”然后拿来到处找人PK……这人犯得什么毛病?)

        老刘要写的是关于如何做 “嵌入型分布式OS”。——没人写过吧,得意吧。就算现在告诉你所长创新题目,“千年老大”方向了,你也做不出来耶。—— 一个令牌环网就够你研究一辈子。PK BIOS?20年前的技术,即使做出来有什么意思?! 写本书出来我想帮你出版都担心没人看。

        PK 点前端的,技术含量高的、别人没做过的好不好?(恐怕提不出来哟)

       也不指望什么别的了, 就问 highgear 老所长一个简单的常识:分布式OS中的令牌环访问机制是谁提出来的?——看看留名史册的是什么样的人和技术。
         所以,您老人家现在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倚老卖老?卖给自己回家养老把玩还行……卖给别人,恐怕没人要。
        我的关于BIOS 详解之类的书,早就扔到地下室了。现如今买都买不到,古董级啦,谁要?免费赠送。至少有4、5本,9.9成新。

、、

网友U:
所长是不是还要找俺PK 玩“注册表”?别别别……千万别,比我玩的好的人多得是,需要的话我请他们帮我做就行了,我没必要省钱自己做,我也没那么长寿。咱一生做好一件事,别人没做过的事,足矣。
     其它的,您慢慢自己玩,——网卡驱动,正版-- 20K 银子;盗版-200¥。您不愿给别人20K 银子,情愿自己研究?省钱?

我想您玩好BIOS……调度器,就够养老了……

、、

网友M:
刘公公你一大堆的口水,不如直接说“不敢”。那种别人做过啦,过时啦等等等等言论,无非替自己找借口,连承认的胆量都没有而已. 你刘公公/冷漠拿 bios 向highgear 挑衅时,为何不说过时?亏你还好意思把令牌环搬出来。

刘公公我劝你别卖弄什么分布式,在这方面我肯定又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分布式网络协议(DNP)的client 端是我亲自所做,server端是我亲自移植,token ring 这种80年代的过时技术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我劝你刘公公这种井蛙还是尽快到井外看看,别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当作“第一”,“填补空白”。 等完成这次 PK, 我会向你刘公公提出一个分布式 PK。

言归正传,这个 PK, 我允许你抄一个,最好是在DOS/windows下,以便于验证,但必须亲自编译,运行,给每个函数作出100字以上的注释, 这样的条件,你刘公公若还叽叽歪歪找借口,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AA:
定义了 无符号的 字符,  怎么用了有符号的? 编译器 看不懂的

网友AB(2012-07-10):
watch里面的有时候确实不可信  软件仿真时。

硬件仿真时候 应该可信。

网友AC(2013-04-08):
"修改了对于 / % 处理负数上的定义,比如老的标准里 -22 / 7 = -3,-22 % 7 = -1 而现在 -22 / 7 = -4,-22 % 7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