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串行方式实现多个传感器模拟信号的选通检测

楼主(2011-09-26):
原有can卡做的通信装置与下位机plc相连接,一块can卡最多连接20个传感器,传感器只输出模拟信号,共几百个传感器,连线较多,且实际使用起来
可靠性较差。
现想用串行方式去连接传感器,不一定几百个传感器都连上,可以划分为几组,但要实现的目标是上位机可以任意选择几百个传感器的中的一个来检
测,可以在划分的几组中任意选择一组显示数据。也可以说是想要用串行方式在数字控制下实现模拟信号的切换选通。
现在刚刚开始研究这个课题没有什么思路,请高人指点,我该查哪方面的资料,有没有这方面实例,并行的也可以,我想先学习一下。这个课题是要
在实际工程中使用的,传感器上没有芯片,所以可能要给传感器加芯片才能做到控制,形成总线的方式,但要考虑成本问题,很是头疼阿~!

网友A:
把传感器划分为几个树状枝条,每个枝条用嵌入式采集器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树干级用CAN或其它网络通讯进行交互,关键是要自行规划一套适当的协议,ModBus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方式已经有人实现了,我现在的目的是只做选通,数据采集和计算放到上一级,难点在于尽可能多的连接节点(1000左右),距离大概也要600米左右,尽量减少连线,选用总线的方式。如果用树形拓扑,那么每个树枝的交汇处还要有装置,那样还不如原先的那套装置来的实际,也就是你推荐的那种方式。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2011-10-27):
没有更简单而可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