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声卡 PCM2912A 典型电路 电源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09-26):
PCM2912A  典型电路
TI提供的DATASHEET上面的电路
基本功能已经实现
现在做测试
出现一个问题,在家里电脑上测试,边上冰箱的压缩机一启动,声音就断了,必须重新插拔下,

资料见附件

网友A:
D+,D-上应该加10P左右的小滤波电容.VCC上要加104电容.输出不要直接驱动耳机,建议加2822后驱动耳机

网友B:
学习了,前段时间有人提议后也像DIY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yesiqi 】也搞了一个,我从他那也买了一套PCB过来,焊接了也是抗干扰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两天在VCC上加了一个220UF的钽电容
效果好点了
偶尔还是会有干扰存在

但是有一个问题
电脑重新后
我的自启动迅雷播放器不认该设备,必须重启下软件才可以

网友C(2012-06-20):
请问楼主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