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充电器--不考虑成本

楼主(2011-09-26):
超级电容充电器
输入 AC 220V 50HZ    输出DC250V 3A 800w。为超级电容充电。
超级电容是:
超级电容单节:2.7V 350F ,一组:单节*6=16V,一串:16V*15组(串联)=240V.

请教下采用哪种方式来实现?双管正激?BOOST?
采用何种IC?   UCC28250?  TL594?  TL598?  UC3844???
设计预留CAN通讯,需要加个MCU。
谢谢!
在线等!

楼主:
高手在那里?

网友A:
先说明,俺不是高手,只是喜欢新奇的东西而已。LZ的作品,不知道用哪里?成本受得了不?

1. 如此超级电容充电器,首先应该是限压的电流源为好。
2. 800W反激是比较费磁芯的,但电压的适应性应该比较好。拓扑定完,才有控制芯片的选择。
3. 通讯是控制或者监控什么参量?
4. 这样的电容包,咋就没听你说平衡、保护的问题?

楼主:
谢谢!
1.电容起始电压为0V,采用先限流后限压;
2.想采用双管正激拓扑
3.采用何控制IC
4.主要是采集电压信息
5.是要考虑每节电容的充电平衡问题,是后续的。
谢谢了!
请指教!

网友B:
我建议用反激。
理论上说你的充电电路用恒功率充电才是最理想的,用反激要容易实现准恒功率充电。

网友C:
补充5楼一句:电流不连续的反激。

楼主:
是的 恒功率,反激能做到800W???

网友C:
7楼:
“反激能做到800W???”
可以,只要你的功率管和变压器容量够大就行。

网友D:
超级电容充电器--不考虑成本充电器
****************
不考虑成本的话直接找大公司替你做就行了,何必花精力去思考电路上怎么来实现。

楼主:
呵呵  说的很奥  想学习下

网友E:
双管正激

楼主:
双管正激是首选

网友F:
先说明,俺不是高手,只是喜欢新奇的东西而已。LZ的作品,不知道用哪里?成本受得了不?

1. 如此超级电容充电器,首先应该是限压的电流源为好。
2. 800W反激是比较费磁芯的,但电压的适应性应该比较好。拓扑定完,才有控制芯片的选择。
3. 通讯是控制或者监控什么参量?
4. 这样的电容包,咋就没听你说平衡、保护的问题?SmartEnergy 发表于 2011-9-29 10:03

4. 这样的电容包,咋就没听你说平衡、保护的问题?

这才是关键所在……

楼主:
平衡是很重要的

楼主:
uc3525可以做吗??

网友G:
电容电压低,串联数量多,自放电大,平衡是个大问题

网友H(2011-12-07):
用LTC的方案就ok。价格是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