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音乐就要听真实录音, 不要音染, HIFI神器再现

楼主(2011-09-26):
--------------------------------------------------------------------------------

  QA100纯数字功放是乾龙盛历时一年长时间调试、数次改版而最终为广大烧友推出的一款纯音Hi-Fi功放。具有完善的数字输入接口,全数字传输及处理,最大限度保证还原录音本身的素质。输出功率大、动态足,可推好大部分4欧-8欧的书架或落地音箱。
  传统的数字功放是模拟输入,CD机内部或外部需要增加DAC解码器作模拟转换,转换或传输过程中会造成声音细节的丢失,同时会产生各种不可预料的非线性失真;  QA100是直接数字信号输入,不需要DAC解码器,直接对数字音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而不需要进行模拟转换,声音还原更精准、音色更中性、通透。
  QA100具有效率很高并且能与数字音源直接对接,实现端到端的纯数字音频处理和放大,不需要为每个声道准备D/A转换器,从而减少了中间不必要的转换层级,保持音乐信号的完整性,令该放大器拥有无与伦比的动态表现和高传真度,你的发烧成本也随着不需要DAC解码器而大幅下降。
  QA100采用数字开环的设计,即使在驱动超低阻抗扬声器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放大器的稳定性问题。 同时,利用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对预期的输出级误差进行预补偿或者校正,改善放大器的线性输出特性 。
  QA100内部采用ASRC配合2PPM低Jitter温补晶体进行高精度时钟再生,可以改善中低档音源的音质,如DVD机,电脑声卡,低端CD机。

音质音色特点:声音通透、直接、细节表现好、动态幅度大、瞬态好,音色轻盈纯净,中性低音染,能很好地反映信号源及碟片录音水平。

你的哪些音源能用QA100纯数字功放:
  ◇ 台式CD (几乎所有的台式CD都有数字同轴或光纤输出)
  ◇ 台式DVD (几乎所有的台式DVD都有数字同轴或光纤输出)
  ◇ 具备数字输出(光纤、同轴、AES/EBU数字平衡、I2S)的电脑内置/外置声卡
  ◇ CD转盘
  ◇ 其它媒体数字转盘(如QA-550..)
  ◇ 具有数字光纤或同轴输出的便携播放器(如QA350、D50、C4...)
  ◇ 其它具有数字光纤/同轴/I2S/数字平衡AES输出的音源

你的整套发烧器材为:
  音源(CD/DVD或其它具备数字输出的音源)+ QA100纯数字功放 + 音箱 ---这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套HIFI配置

工作参数:
  ◇ 数字输入:同轴RCA、同轴BNC、光纤、AES/EBU、I2S (共5路数字输入)
  ◇ 支持数字格式:16bit-24bit,32k-192k立体声(码率、位数自适应)
  ◇ 输入切换方式:面板按键或遥控器(数码管显示输入通道,断电保存)
  ◇ 音量控制方式:面板数字编码器或遥控器调整音量,数码管显示当前音量0-80,遥控器可微调左右声道音量(-5-+5),断电自动保存.
  ◇ 输入电源: AC 90-240V 50/60Hz
  ◇ 输出功率: 2x100W---4Ω;  2x60W---8Ω
  ◇ 失真: <0.06% (-2.5dBFS, 8 Ω)
  ◇ 动态: 101dB (A计权)
  ◇ 信噪比: 102dB (A计权)
  ◇ 立体声分离度: 92dB
  ◇ 频率响应: 10Hz-20KHz  +/-0.5dB (8 Ω)

主要特点:
  ◇ ASRC配合2PPM高精度低Jitter温补晶体构成时钟再生电路,确保低端音源也能出好音质.
  ◇ 高效率功率放大,环保节能.
  ◇ 定制超纯净HI-FI设备专用开关电源(此HI-FI专用开关电源谐波分量少、干扰比传统开关电源小很多).
  ◇ 具备喇叭保护电路,采用欧姆龙原装继电器.
  ◇ 输出LPF采用日本进口数字功放专用大电流超低内阻电感与进口原装WIMA MKP薄膜电容,确保好的听感与最小失真.
  ◇ 两级稳压电路、超过10颗纹波超小的稳压芯片为各部分独立供电.
  ◇ 电源大水塘用欧州产顶级发烧大电解(一般只在数万以上的功放机采用),还原精准的基础上更确保好的听感.
  ◇ 大型散热器+全铝外壳,机器长时间大负荷工作也不会很热, 确保机器稳定性.
  ◇ 重要材料全部从国外直接采购全新原装现货,价格虽然比国内贵一些,但能保证质量与听感。

--------------------------------------------------------------------------------

QA100数字功放的内部及PCB板图(声明:为了不断提高音质及性能,材料或线路如有变更恕不另外通知)

更详细、更多介绍请浏览乾龙盛的网站:http://www.qlshifi.com/index.htm

网友A:
楼主忽悠人! 数字功放虽然方便体积小。但是跟模拟功放比音质低一个档次!不认为你的多好!

网友A:
你用的芯片是汽车功放里面用的一种!采用纯D类放大原理。很垃圾的芯片!容易烧!:lol 俺做过专业功放 汽车功放还算了解点!不要忽悠人了!会遭雷劈的!

网友A:
再爆你的缺点! 容易出现交越失真! 音质不浑厚有力!高音音质差!

网友B:
楼上没亲自听过,最好不要乱评价,哈哈。

里面的电源是俺们做的,俺公司有该功放的评测样机,俺拖JBL音箱

网友B:
俺们的电源,线性的噪声+蓄电池的动态,楼主公司已获外单,目前俺正在做海外版

◇ 定制超纯净HI-FI设备专用开关电源(此HI-FI专用开关电源谐波分量少、干扰比传统开关电源小很多).

网友A:
5楼:呢你应该是这家公司的托! 不知道你的两个D放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我见到了这种芯片跟对管功放比。音质是差了点!但是成本低!元件少。

网友A:
俺们的电源,线性的噪声+蓄电池的动态,楼主公司已获外单,目前俺正在做海外版

◇ 定制超纯净HI-FI设备专用开关电源(此HI-FI专用开关电源谐波分量少、干扰比传统开关电源小很多). ...
引用 网友B:
[/quot  开关电源确实很重要!

网友B:
说话请注意分寸,俺与楼主是合作关系,这个理由够不够?

网友B:
俺们用上万元的纯甲类作过对比

网友C:
我好不容易要转一个贴,写得太给力了...

来源:人人网

京东上看到的雷人贴。。。。。。

没有优点就是最大的优点!2010-08-20 04:49:04

优点:功放有一个就行,玩音响最后就是玩电源。 用火电的力度大点,声音偏暖,用水电的声底偏冷,但解析力很高,水电中,以葛州坝的电音色最好,火电中以北仑电厂的电音质最好,因为烧的无烟煤的比例最高。2)同一套器材,晚上8点到10点的时候音色就感觉有点偏冷,晚上11点之后声音明显偏暖,后来才发现高峰电用的是外省的水电,低谷电以本地火电为主,铁证如山!

不足:3)风力发的电层次感很差,听感朦胧,听菜可妇司机的A大调B小调,音场明显收缩,小提琴部都混在一起 。

总结:4)风力发电的单机功率在500w以下的音色都偏薄,电是三相和两相和音色关系不大,关键是平衡感,三相电播放大编制的交响乐阵脚明显比两相的要稳! 核电适合播放《终结者》之类的大片伴音。 但遗憾水、火、风、核电都并在了国家电网上了,所以放什么声音都是混论一片。

回复(1)购买日期:2010-08-15此评价对我有用(0)没用(0) 1

carsonzhao 回复说: 有位烧友为此从上海搬家到广州,声音好很多,因为南方电网以大亚湾核电和两广水电为主,音响既有力度,又比较清澈。最近准备投资建设独立不并网的雅鲁藏布江水电站,高山雪原的天水,将使音响脱胎换骨。但可研报告遭到印度的反对。太阳能发电,有何不同?声音偏向温暖,不冷,但是有点薄! 有个自翔为国内最资深的耳机发烧友,一日试听铁三角AT-HA25D耳放配(audio-technica)AD2000耳机,听着听着突然摘下耳机说 “今天没法听了,一定是水电站的水位又涨了”, 令在场其他烧友目瞪口呆!

还有跟贴更狠:

真正资深的发烧友不用交流电源,因为整流滤波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会使人脑震荡,必须用电池供电。而且不能用充电电池,因为充电过程中积累了电网波动带来的电压起伏,还有电网谐波会在充电过程中使电解液活性增大,影响放电效果。所以用充电电池听音,虽然低音和中音尚可,但高音有些刺耳,不能听音乐,只能听赵本山的小品,而且只能是和范伟合作的那几个。

能用的只有干电池,由于干电池特性稍干涩,高音不亮,一般都配以水浴加热,一般至87.35度最好。而且干电池体功率越大越好,放音是声音饱满雄浑。骨灰级的发烧友都是订做干电池,用得最多的,直径200多毫米,高300多毫米。

后来电池厂家把生产电池的模具,报废后卖给了水桶厂。黑心水桶厂用这套做电池的模具开发了一种新型水桶,容量5加仑,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桶装水的水桶。这套模具原来是做电池的,有汞污染,所以桶装水喝起来都有一股水银味。

最大号的干电池直接参照原油桶规格,近160升的大家伙,20只串联在一起,放1812的时候,连各国的侦查卫星纷纷报警。美国那次的军用卫星掉下来,还装模作样的用导弹打了一下,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有2个发烧友同时放1812,而且都是用的顶级电池,**声太大,震的。由于发烧友规模越来越大,大号干电池需求量大增,装原油的桶生产不过来,导致油价暴涨。很多人不明就里,以为缺油,实际上是缺桶。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没拆开人家机器看过,以为就是简单的TDA89XX系列,或者被Ti收购的Tripath那家公司的芯片?
太主观了吧?

你4楼的帖子好像就是拿着LZ的机器测试过一样的,搞技术的,不要这么武断。

目前来说,大家比较认可的,是佛山 fumac的Mhz 分立原件做的数字功放,听说过吗?

还有intersil公司的某款芯片组合,(记得这是liufang 大侠说的,我没验证过)

说Dyn11是人家的托?你可知道他在多年前就玩音响玩得不爱了,还做过这方面的培训!

如果我没记错,楼主是乾龙电子的,玩pic的单片机很专业,也是一位地道的发烧友,他们做的数字播发器在业内玩的人多,不过那个LCD太不专业了,用nokia的屏做的。

不会觉得我也是LZ的托吧?

我跟楼主算是同行,但没有业务往来,但说话做事要客观公正。

*************************************************************
补充下,
可能我上面说的过激了一点,但是对事不对人哈。
我个人认为什么事情要做批判或结论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方能评判。

网友E:
俺从来不玩这个,因为没有地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