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没学好,请问下面电路中4148跟104瓷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26):
(图片)

网友A:
4148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作用,100n的电容是交流反馈,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图不全,哪里是信号的输入?哪里是输出?还是作为振荡器?

楼主:
mos管的控制信号是50%的方波,频率1M,200K电阻接IC的振荡部分,频率大概在2M,不知道这部分是频率稳定还是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C:
图明显有问题!二极管应该是用来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的!电容是滤波用!

网友D:
稳定静态工作点

网友E:
4148是调整基极电位,电容旁路某些频率的交流信号。

网友F:
4148de加入保证管子的基极电位在1v左右,当mos电流小于0.9时,9014集电极输出低,mos电流大于0.9时9014SHUCHU GAO,看来应该是保护电路

网友G:
4148用来抵消三极管PN结的温度特性,从而稳定基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