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专用倍频软件?!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是硬件吧,9516吧  ADI的不错   可以看下具体的数据手册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9516 是一种低噪声锁相环芯片,输入最高是250Mhz参考时钟,能产生3对LVPECL  2对LVDS  或者4路CMOS

网友C:
能用LVPECL还是用这个吧,不过往往这三对还是不够用